[无线] 路上捡块板子,谁知道用途。

楼主(2024-03-02):
早上出去见路边有块板子,捡起一看还挺新的,就是不知道用途。

看着像是充电宝的板子,但是上面还有网线插口,真的很奇怪,
是不是那种随身WIFIN呢?
请看图片

这个好像电量指示,或者信号强度指示

网友:
华美路由带电池版,好像是A1还是多少...

网友:
还带充电宝 功能,不过现在都是3G时代的东西了

网友:
路由器加充电宝,就是这样,这板子应该还能启动,如果没有掉件的话,这板子应该还能启动

网友:
华美路由A1版

网友:
华美路由带电池版

网友:
sub有线网卡?

网友:
太老了,没啥意思

网友:
进来见识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通电试试能不能工作

网友:
确实没见过这种板子。

网友:
充电宝+无线扩展用的玩具。。。

充电宝容量少,无线扩展性能差

网友:
真有大神认识

网友:
见识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A:
果然都是强人,看板子就知道哪个品牌的产品了,佩服!

网友:
应该就是自带电源功能的路由器,比较老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然都是强人,看板子就知道哪个品牌的产品了,佩服!

确实,就像是在抖音平台上见到一颗螺丝就知道是什么车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就像是在抖音平台上见到一颗螺丝就知道是什么车一样的

看到螺丝就知道什么车,那是神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