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罗技无线鼠标接收器

楼主(2024-03-02):
各位大佬,我有一个罗技无线鼠标,今天用的时候发现连不上,电脑老是提示无法识别。怀疑接收器有问题,打开一看,有源晶振顶盖都没有了,这个接收器是TLSR8366方案,网上没有找到对应晶振的频率,想请教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晶振的频率,谢谢。
感谢各位帮忙,初步敲定买一些有源晶振3225贴片试试能不能救活。

补充内容 (2024-3-8 16:17):
晶振换上就能用了,不过晶振是无缘晶振,不是有源晶振。

网友A:
罗技的鼠标可以使用其他的接收器吗?

网友B:
是 故意摘掉的吧,以前捡到过一个杂牌的,插电脑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故意摘掉的吧,以前捡到过一个杂牌的,插电脑发热严重

我拆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一个黄色的顶盖,轻轻一碰就掉了,地面上面太乱找不到顶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鼠标可以使用其他的接收器吗?

可以用优联的

网友:
这个坏了自己很难修吧,坏了的话可以在咸鱼买二手的,关键是你要知道和哪种型号鼠标配套的,给你个参考的链接看一下
https://post.smzdm.com/p/aqnlx78p/p2/?sort_tab=hot/#comments

网友:
还没拆过,进来看看。。謝謝謝分享

网友:
据说罗技的接收器都是很贵的。。。

网友:
看鼠标反面有没有优联的标识,有的话买个优联的接收器就行。

网友:
俺也有一个坏的 表现是插上可以识别 但是不能配对

网友C:
資料上面不是說是16MHZ晶振了嗎?網上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資料上面不是說是16MHZ晶振了嗎?網上多的是!

谢谢,芯片资料上面倒是写有16mhz晶振,不知道这个方案里面用到的是不是这个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芯片资料上面倒是写有16mhz晶振,不知道这个方案里面用到的是不是这个频率。 ...

方案是依据芯片设计的,芯片外围不会改变。。。

网友D:
集成度很高了,一个芯片全部搞定,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芯片资料上面倒是写有16mhz晶振,不知道这个方案里面用到的是不是这个频率。 ...

我曾經手賤拆過一個TP-LINK的2.4G的USB無線WIFI,結果悲劇了,拆了裝不回,報廢處理,裡面就是用這四腳晶振的!(因為我早升級為5G的,所以要不要也無所謂,外殼丟了,只留下殘屑,連USB接口同樣扯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度很高了,一个芯片全部搞定,谢谢分享

集成也有內置和外置的,例如有些萬能遙控器就有選擇內置和外置的,當然外置的穩定性比較高!

网友:
罗技的鼠标接收器有3种,优联的· 非优联的 还有游戏鼠标专用的,所以能不用其他接收器要看鼠标类型,鼠标上有优联标记的和有优联标记的接收器都可以直接通过配对使用最方便

网友:
我敢肯定了,100%是16M晶振了,15和16腳是接晶振的!圖下面有鏈接,詳細資料一共有73頁面!

https://wiki.telink-semi.cn/doc/ds/DS_TLSR8366-E_Datasheet%20for%20Telink%202.4GHz%20RF%20System-On-Chip%20Solution%20TLSR8366.pdf

网友:
看那铁皮方面写的啥,然后买个就好了, cu-XXXX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