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数控线性电源,60V/5A,附原理图、固件

楼主(2024-03-02):
实验用电源,还是线性的好用,虽然效率低,这款电源7年前做的,是本人平时用的最多的,感觉很好用,虽然手上还有两台成品电源。输出最大电流5A,电压60V,其实此电路,输出电压可以做到200V,就是变压器不好绕。

主要技术参数:
输出电压:0-60V(最高电压与变压器参数有关),最小步进值0.05V
输出电压显示分辨率:0.1V
输出电流:0-5A可调,步进值0.01A
输出电流显示分辨率:0.01A
主控芯片:AVR ATmega16L

上面是显示板,安装尺寸是按市场上常见的电源来的,下面是电源板

这个外壳网上买的,是常见的稳压电源外壳,如果手上有类似的电位器调节的电源,可以利用原变压器和外壳改造

网友A:
线性电源,主要最大的缺点,就是效率低吧,其他还是比数字的好,属于理想电源

网友:
合适的变压器,不太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主要最大的缺点,就是效率低吧,其他还是比数字的好,属于理想电源 ...

理想电源是电池吧

网友C:
数控电源做好不容易啊,现在玩AVR的少了,干嘛不直接上STM32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电源做好不容易啊,现在玩AVR的少了,干嘛不直接上STM32的芯片

很久前做的,那时候AVR流行

网友:
线性电源缺点就是发热……不过你变压器分了好多段,发热就小了很多……但是个人觉得这样浪费了变压器的“功率”。还有就是用DC-DC模块做电压跟随后在线性稳压发热就会小很多,还有“电流放大”的作用,就是可调范围不大,一般只能做到30V内

网友:
60V/5A线性电源,够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电源是电池吧

相对

话题是数字变频电源和线性电源

说的没错,电池当然最好,可惜不能长久供电(这样说也是相对)

网友:
这板子比工厂量产的还好看

网友:
手头上只有几个stc的单片机,现在还没入门,等学会了回来下载参考外围电路。

网友:
可以用调压器的变压器来,分很多段。就是功率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5A的电流,用这种5.08的接线端子有点小,满载很容易发热烧毁。
建议直接焊线连接,拆掉接线端子。整流桥既然外置了,散热器的位置可以再放一个滤波电容。
另外,既然是ATMEGA系列的MCU,熔丝位怎么设置?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先收藏

网友(2024-04-23):
60V/5A线性电源 布局好,设计巧妙全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有一台固纬PSM-6003可程式直流稳压电源,缺点是太大太重了,后来组装了一台睿登的RD6006,后来再也没用PSM-6003了。

网友:
现在看来,精度稍低

网友(2024-10-09):
变压器抽头确实难绕合适的。要是有别的方法能调压就好了

网友:
回单补货的活动放缓

网友:
安装尺寸是按市场上常见的电源来的,下面是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