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ALM小猪头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3-02):
130版本的,,自己裂开了,然后有个毛病就是插电状态下,拔usb接口有概率直接保护了无输出,断交流电后等一会电容放完电上交流电后又正常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拆了吧,这个usb母口挺好,带塑料保护罩,金属壳还是发黑处理的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两个大猪头和两个1.24的小猪头,当年的经典,好像老站以前拆过1.24版的。

网友:
里面空间太小了,都挤在一起了,散热不好

网友:
经典的充电器

网友:
小功率还可以

网友:
标1A感觉应该没虚标

网友:
在5V1A充电头里面,做工不熟苹果了。

网友:
热胀冷缩。外壳开裂,肯定是热度高。

网友:
有个大猪头躺在收纳盒里

网友:
感觉散热可能不太好。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外壳,使用很久了,换了吧!

网友:
这做工算是相当好的啦,都用上钽电容了

网友:
电容问题把

网友:
前一段时间才扔了一个一样样子多普达的

网友:
先换那两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还是慢慢充电池耐用电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palm就是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手机品牌?那个系统真是不好用

网友:
看壳子空间还有空隙,为什么电路板元件做得那么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