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只数码相机小型LCD显示器拆解

楼主(2024-03-02):
小型LCD显示器

网友A:
基本上是废品了,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废品了,用处不大

可以拆燈珠玩!

网友B:
看接口像笔记本显示接口

网友:
现在就没这么复杂了!

网友:
似乎是某种取景器

网友:
尼康的屏幕 coolpix8800那时代的东西了

网友:
还能将它拼起来吗?

网友:
没大的用处了,别处也不好利用,小屏不错。

网友:
coolpix,尼康相机的。

网友C:
看这个排线可以判断这个屏幕不能显示图像。只能显示段码数字和部分英文。

网友:
小屏幕拆解的挺细 致

网友:
这是带显的摄像头?

网友:
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接口像笔记本显示接口

这是 尼康E5700、E8700 数码相机的显示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排线可以判断这个屏幕不能显示图像。只能显示段码数字和部分英文。 ...

这个屏幕能显示图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幕能显示图像。

只有24?根引脚的显示屏,显示画面分辨率堪忧啊。

网友:
尼康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24?根引脚的显示屏,显示画面分辨率堪忧啊。

显示屏类型:1.8英寸,13.4万像素,彩色液晶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