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肯定论坛首拆,江波龙充放电器

楼主(2024-03-02):
   前俩月,在隔壁买的,保到手开机,机器电压说是12伏到30伏,拿到手结果不开机,给卖家发视频,卖家只是说他发货是开机了的,让我再试试,然后就不吭声了,后来调高了电压,开机了,有股糊糊的味道,电压显示正常,过了几天,又不开机了,鼓捣半天,开机了,液晶暗淡,缺壁画,也不显示电池电量了,电压也不准了,3.8的测成2.2,我怀疑,这充放电器,应该不是他宣称的库存,应该是不良品。下图是拆机图,机器到是看着做工精巧,但是看不出明显哪里坏了,有两个电容带塑料底座的电容,大佬们说是不是换了,但是怎么换呢

网友:
这种做工还不错
不过哪儿坏了得一点一点测

网友A:
这都烧穿了

网友B:
那一排白色的方块是啥电子元件。

网友:
确实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排白色的方块是啥电子元件。

无感水泥电阻

网友:
设计还是很规整的

网友:
设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烧穿了

大佬烧穿那画个圈圈行吗,看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排白色的方块是啥电子元件。

水泥电阻,放电用的,你比我还小白哈哈

网友C:
被骗了,这玩意精度不高,不具备平衡功能

网友:
会动手的就查查看,不然就又废了

网友D:
充放一体的,不知道可以多大功率。  我原来买的那个diy成品电子负载,用可调电源120v 电流加着加着就短路了还好换了个管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骗了,这玩意精度不高,不具备平衡功能

精度不知道,还没用就坏了,但是确实可以平衡,应该是被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放一体的,不知道可以多大功率。  我原来买的那个diy成品电子负载,用可调电源120v 电流加着加着就短路了 ...

充电好像是60瓦,放电15安最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电好像是60瓦,放电15安最大

15A放电只能12V了吧?就那几个电阻,12V 15A估计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A放电只能12V了吧?就那几个电阻,12V 15A估计都悬。

那不知道,商品介绍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烧穿那画个圈圈行吗,看不出来呀

你那镊子捅一下芯片白色的圈。。。我看都像烧碳化了。。。那个地方靠近芯片sw脚,多半是内置mos哝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