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沒有太陽的夜裡,我把電池留給你!

楼主(2024-03-02):
太陽能發電板壞了,實測滿陽光不到1V!

拆開粘上雙面膠帶

索性拆掉太陽能的兩個端子,直接把引線焊接到電池上!(考慮到電流不會很大,選擇7號電池算了)

把電池粘上去後!(這萬能膠布好,第一粘力很強。第二想撕掉也不容易粘死在上面,方便以後更換電池)

裝上蓋完工!

网友A:
换电池还得焊么?

网友:
看起来比较鸡肋

网友B:
人家的招财猫都升级成了大力臂招财猫了,你的猫明显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还得焊么?

當然,只要小心把內置的太陽能(正面黑色的那一塊),電源兩端小心焊開,(我習慣用尖嘴的,好像是T12?)直接焊接到電池的正負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的招财猫都升级成了大力臂招财猫了,你的猫明显弱一点。

大小的我都有,大的也是不搖了,內部拆不開,松掉下面的幾顆螺絲都打不開(原因是電池漏液,換新的已經沒用了),現在改裝用外置18650電池供電,兩個都正常了!

网友:
搞个单节电池盒

楼主:
小的就不搞了,這玩意又不值錢,買一個單7號電池盒還要一塊多美元,一節電池有一年用了吧?大的是外置18650的電池盒!(買了20個後備用)

网友C:
直接焊7号简单粗暴

网友D:
那个小太阳能路灯的太阳能板能换上用,,,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的就不搞了,這玩意又不值錢,買一個單7號電池盒還要一塊多美元,一節電池有一年用了吧?大的是外置186 ...

大陆几毛钱包邮,搞个签到红包就白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7号简单粗暴

7號電池為什麼不敢直接用電烙鐵焊接呢?鋰電池我一樣用電烙鐵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小的我都有,大的也是不搖了,內部拆不開,松掉下面的幾顆螺絲都打不開(原因是電池漏液,換新的已經沒 ...

他说的应该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太阳能路灯的太阳能板能换上用,,,谢谢分享

那一小塊,能發多少的電?而且我說了,陽光照耀下1V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陆几毛钱包邮,搞个签到红包就白撸

唉,哪有這好事,連一個塑料最簡單的肥皂盤都要0.27+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应该是这种

我暈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號電池為什麼不敢直接用電烙鐵焊接呢?鋰電池我一樣用電烙鐵焊!

简单解决问题没毛病,几十年前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