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十多年的华太6F22/9V叠层电池,还能继续服役...

楼主(2024-03-02):
万用表基本是闲置状态,十多年没换过电池了,最近使用蜂鸣档出现电池电量低图标,才想起来该换电池了。

拆出来的电池外壳略有生锈,测了空载电压还有9.1V

电池有效期至2014年,超期服役了十年。

网友:
这个估计是虚电吧,里面层叠电池多,每个有一点电压,串起来都看到9伏,看看带个小灯降压多少。

网友:
这种9V电池的电压不会明显下降,主要是内阻越来越大,最后会超过200欧姆。

网友:
似乎这种电池电压下降不明显,主要是内阻会比较大

网友:
9V电池还是挺能撑的。

网友:
那么久还能用啊

网友:
还有20年都有8、9V的电压的,一是虚高,二是其确实很耐放,实际用起来,有的短时间内真还能用(几分钟不等)

网友A:
电池能用那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用那么久?

他又没用

放了十年

网友:
锂电池绝对放不了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又没用

放了十年

电池放十年恐怕也不行了吧

网友:
存放十年不漏液就已经不错了。

使用蜂鸣档时显示低电量,说明电池的9.1V已是虚电,只要带一点负载,电压便马上下降到7V以下了。

网友:
那确实啊!华太9伏电池这点确实得到认可!不象啥盟精测9V电池。还有现在的胜利9V电池!啥霸9V电池!放的不到一年准时失效!一测电压有的只有8.05V电压。现在造的9v都用不住!偷工减料!

网友:
新出的电池买上赶紧用!不然放的自动就没电了。不知为啥?写的限使用日期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