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TV变砖又活了,现在还有点小问题

楼主(2024-03-02):
      过年中手贱将家中电视kktv 32k(35022447 )恢复出厂设置中电源插头脱出,导致三无黑屏,用ttl-usb读打印口信息如下图还有救吗?不知emmc是否正常,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换了一块主板其他都还好,就是背景颜色和图像不对,不知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刷机中断电,自杀行为呀。。。

网友B:
看上去是要更新电视的节奏,,这东东折腾又折不出更高性能

网友C:
试试能不能找到同型号固件,U盘刷

网友D:
换板一般都是屏参不对,工厂模式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中断电,自杀行为呀。。。

天意啊,想躲躲不过,只能换块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要更新电视的节奏,,这东东折腾又折不出更高性能

正合我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能不能找到同型号固件,U盘刷

找了一个,用U盘启动试图重刷?没有一点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板一般都是屏参不对,工厂模式下调

老大,能具体的吗。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的过程中会清空data/cache,然后把预装的应用写到data(如有)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断电,那就再进recovery再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的过程中会清空data/cache,然后把预装的应用写到data(如有)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断电, ...

问题是现在黑屏进不了recovery。

网友:
找同型号固件。

楼主:
找到:K32-K32J-5BOM配72000031YTAK模组99016966,也不行,是不是Mboot出问题了,但找不到这个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