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练手-漫天飞线修复锈掉半个头的VC890C还是DT9208B?

楼主(2024-03-02):
纯粹练手,一台外观良好的的老旧VC890C+, 不开机。

拆开一看,主板顶部2-3厘米的铜线基本都锈掉了。

估计是没好好保存,倒立放的,进水了。

外观,还是老式的斑马线翻盖屏。

主板正面,大致飞完。
外壳上是VC980C+,板上印的是DT9208B, v2.1。
一直没搞明白这些的表的命名是怎么来的。

顶部的部分

屏焊盘部分,焊接后使用锉刀打磨

技术有限 没法打磨太薄,有厚度,导致屏压板压不上。

背部的漫天线头。

用的是0.2mm的漆包线,有一定的强度,不会在糙环境中一碰就断

测试环节就没拍了。

上电,供电大致正常,有跳动,但是V-/COM/V+基本在6V和3V,说明芯片是没毛病的。

搭上屏的斑马线,用手捏紧,上电,偶尔能看到屏有0.000以及多个小数点的显示。
没办法,等找到匹配的螺丝后再慢慢调试。
不过说明总体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屏焊盘已经抬高,原来的螺丝也都锈的不像样子,不装回去了。
找个破袋子封存,静等有缘的螺丝。

==OVER==

网友:
飞线真多呀。

网友:
焊得还不错,现在眼神越来越不济了,小集成电路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网友:
飞这么多,要是我,眼都瞅瞎了。

网友:
这么多飞线

楼主人才啊

网友:
大手术啊,没有亮机照

楼主:
压屏 的螺丝只剩一套,用手捏着能看到部分显示。得再挫平,上绿油。功耗有点大,得空再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楼主主要是练手

网友:
怎么不用颜色线区分一下,充电线里面的4根线可以用

网友:
我靠牛逼,这可得费很长时间才能搞好

网友:
有水平的飞线

网友:
这电路板质量太差了

网友:
这表4ma的电流还算大吗?

楼主:
好多新表都显示0.000a,老表感觉2ma比较正常。说不定哪里有腐蚀和看不到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