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很多年前的胜利vc9808+数字表拆解

楼主(2024-03-02):
在某鱼上面购买的,很多年前购买,放了蛮久,很少使用。当时说是无拆修的,结果今天拆开才发现是拆过的,而且螺丝还少了一颗,板上面还有伤。看来信用极好的也不可全信。

随便拍了几张,大伙将就看看。

网友:
芯片已经是牛屎的了,更早的是硬封的

网友:
胜利表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没修过。

网友:
虽然拆过机,但是看着整体电路板没维修迹象,牛屎芯片的已经是低成本的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

网友A:
这货居然能测到2000MΩ??我是有点不信。

网友:
早期的胜利VC9808的芯片是硬封的。

网友:
电感、频率、温度

牛屎表功能多

网友:
这个表功能多,但是比较复杂,连刀盘都是双层的

网友:
或许三-五年前也可以说很久了

网友:
少那颗螺丝塑料柱里仔细看有拧螺丝的痕迹吗?

网友:
这表当年可不便宜,还有电感档,可测电感。

网友:
电位器不少啊。

网友:
我的是硬芯,后的变牛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居然能测到2000MΩ??我是有点不信。

看PCB是12年的,我的是17年的,电阻也就200M最大,其它档位量程比楼主的大。

网友:
虽然是牛屎,感觉还漂亮

网友:
这做工不错的,那时可以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