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VV电缆 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俗称软护套线 PVC 知道的说说

楼主(2024-03-02):
就是三芯的,很软的护套线。。。 0.5的

外面有的卖的是很硬的护套线。  软的是哪种啊??

字母所代含义
字母R代表软线
字母V代表绝缘体聚氯乙烯(PVC)
rvv电线是弱电系统最常用的线缆,其芯线根数不定,两根或以上,外面有PVC护套,芯线之间的排列没有特别要求。

产品展示
播报
编辑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线电缆。
Farrow Cable 227IEC53(RVV)。
Farrow Cable H05VV-F。
产品性能
产品名称:RVV电缆线,RVV电线电缆
额定电压:300V/500V。
导体:多股铜导体,符合GB/T 3956 第5类(等同于IEC60228.5)。
绝缘:聚氯乙烯混合料(PVC)。
护套:柔性聚氯乙烯混合料(PVC),灰色(RAL7001)。
芯线标识:≤5芯,彩色芯线;黑色芯线白色数字编号,黄绿地线。
芯线数:2—5芯,7—36芯(CCC目录外产品,无CCC认证)。
截面积:0.75-2.5mm²,0.5、2.5—35mm²(CCC目录外产品,无CCC认证)。
测试电压:2000V,5min。
绝缘电阻:>200M欧姆×KM。
使用温度:-30~ +70℃。
弯曲半径:15×电缆外径。
阻燃特性:IEC 60 332.1。
参考标准:GB 5023、IEC60227、HD VDE21.5 S3。
包装规格:100m、500m、1000m。
电缆线的应用
RVV电缆线主要用于中、轻型移动电器、仪表仪器、家用电器、动力照明等柔性使用场所,可传输控制信号,也可传输动力信号,也适合敷设在桥架和软管中。同时,本产品在获得了CCC及CE标志的认证,符合HD(欧盟统一协调标准)的要求,不仅可以适用于中国市场,也适用于欧洲市场。按HD标准此电缆型号为H05VV-F。
规格线芯数
2×0.50、3×0.50、4×0.50、5×0.50、6×0.50、7×0.50、8×0.50、10×0.50、12×0.50、18×0.50、25×0.50、36×0.50。
2×0.75、3×0.75、4×0.75、5×0.75、6×0.75、7×0.75、8×0.75、10×0.75、12×0.75、18×0.75、25×0.75、36×0.75。
2×1.0、3×1.0、4×1.0、5×1.0、6×1.0、7×1.0、8×1.0、10×1.0、12×1.0、18×1.0、25×1.0、36×1.0。
2×1.5、3×1.5、4×1.5、5×1.5、6×1.5、7×1.5、8×1.5、10×1.5、12×1.5、18×1.5、25×1.5、36×1.5。
2×2.5、3×2.5、4×2.5、5×2.5、6×2.5、7×2.5、8×2.5、10×2.5、12×2.5、18×2.5、25×2.5、36×2.5。
2×4.0、3×4.0、4×4.0、5×4.0、7×4.0。
2×6.0、3×6.0、4×6.0、5×6.0、7×6.0。
2×10.0、3×10.0、4×10.0、5×10.0。
3×16.0、4×16.0、5×16.0。
4×25.0、5×25.0。
4×36.0、5×36.0。
注释:
①另有更大额定电压450/750V、600/1000V RVV电缆线。
②另有更多芯线颜色。
③另有其他专用场所使用RVV电缆线产品(耐高低温、耐腐蚀、耐切削等性能)。
④CCC目录外产品型号为RVV,无CCC认证。

楼主:
二:AVVR
AVVR电缆全称为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安装用软电缆,是护套线的一种。A代表安装用线缆,第一个V代表聚氯乙烯(PVC)绝缘,第二个V——聚氯乙烯(PVC)护套,R代表软结构电线电缆。主要是指线芯导体截面0.4mm2及以下的电子线缆。

1、线芯0.5平方以上的(含0.5)型号就归为RVV;0.5以下就归为AVVR,这是行业执行标准归类出来的型号,但二者的材料、工艺、用途等等是完全一样。RVV是普通型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而AVVR则属于轻型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2、AVVR和RVV有黑色挤压和白色空管2种(常见的,也有厂家白色做挤压型)另外还有填充物的。填充物填充的RVV一般是由绳子尼龙类产品填充的,主要效果是抗拉伸。黑色挤压的是在工艺上直接做到抗拉伸的效果,(不需加填充物)另外防水性能较好。 白色空管型的就是直接在外面加了一层PVC空管,防水性一般,但价格便宜了不少,适用于一般的使用环境。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utie_bartholomew/article/details/127014082

网友:
现在电线电缆的型号比较多,越来越专业,一般人不好辨别。

网友A:
学习了,,价格与质量在中国应统一标准,,不合格的伪劣产品应加大罚款力度

网友:
0.5的是RVV 300/300的,但是软硬只能看厂家用料,并没有规定,只有规定折弯多少次不能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价格与质量在中国应统一标准,,不合格的伪劣产品应加大罚款力度 ...

不统一,有老国标,新国标,厂标,还有包监测不包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价格与质量在中国应统一标准,,不合格的伪劣产品应加大罚款力度 ...

市场上90%以上的电缆电线都不符合国标,疫情前铜4万多一吨,现在都快7万了

楼主:
电线VVR与AVVR虽然从型号上看没什么明显区别,但实质差别很大,VVR是软电缆,而AVVR属于轻型软线;其次无论是从电压等级还是结构用途,两者均是不同的。
AVVR其实就是0.5平方以下的RVV软电线,0.5平方以上属于RVV电线,包括它的材料、工艺及用途基本都和RVV电线是一样的。

网友:
你要软可能只有拖链电缆适合,

楼主:
买了两个0.5平,3芯的成品电源线,1.8米,还是挺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