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只白菜T12——白光T12烙铁头+616+笔杆简单组合,照样能有好感受。

楼主(2024-03-02):
        数码之家溜达久了,很是羡慕你们都人手一只或多只T12,以前在淘宝买东西,为了包邮,顺了一只T12头子,一直在抽屉吃灰中,总想拿他干点啥?今年春节抢到个大红包,不花掉就过期了,在淘宝瞎溜达时又拍个616控制板,材料齐全,所以有了下面的简便白菜白光。做的粗糙,望大家指正。

      如下图:找一只中性笔杆,和T12头比较一下,感觉能用,笔杆前段孔小一点,需要扩一下孔,扩一点点就行,插入感觉稍有点阻尼最好。

      再找女儿用的可擦写中性笔笔杆,刚好能插入T12头子,对比一下T12头正负极位置,在合适的位置开两个方孔,准备做正负电极。

      随便找两个灯具上的卡子,或弹性好点的钢片,弯成如图样子,接好电源线。

      在笔芯钻号的方孔位置放好弹片,用线绑好,固定死位置,插入T12头试试是否顺滑,再插入到中性笔尾部,看是否能顺利插入。淘宝买的耐高温硅胶线有点粗,不方便用,剪一米VGA线芯,质量应该不错。做好后试一试,感觉笔杆有点滑手,用缝衣线缠一下,三秒胶水固定,手感稳稳滴。

      下一步焊接616控制板电路,网上有接线图,方便接线。我这儿为了缩小体积,把led按倒在板子上,一定要确认电极脚悬空。

       接好线,找一个废旧读卡器,把电位器和板子塞进去,用热熔胶固定位置。

      一个简陋版的T12诞生了,做的不好,望大家莫怪。但是自己花精力做的,不能嫌弃。小巧玲珑,又可以快乐的玩耍了。

      使用感受:

      优点:主打一个便宜、轻便、快捷。12伏电源或者电动工具电池供电,六七秒化锡,即插即用,方便携带。

      缺点:笔试烙铁头做的太小、太轻也是不好,拿在手里用感觉比较好,放在烙铁架上容易掉下来,下一步找点水泥做配重

     谢谢大家!有家元打赏没?

网友:
就地取材,挺好挺好!

网友: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漂亮实用。

网友A:
在旧坛学坛友做成苹果白光,用好点的手柄更好用些吧

网友A:
用的同一温控小板子,,再不济用这种907手柄吧,,,5块钱,,简易内插架也是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同一温控小板子,,再不济用这种907手柄吧,,,5块钱,,简易内插架也是5块。。。 ...

谢谢回复,我看看有有合适的手柄拍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旧坛学坛友做成苹果白光,用好点的手柄更好用些吧

谢谢建议,你的T12很赞

网友:
丅12原装二手芯子非常好用,十块左右一支,亲锡易上锡。铜丝球上擦擦光亮如新,桔子皮不行,烧得焦黑

网友:
地线接一下

网友:
简单实用为王。

网友:
说T12不好用的,要不电源不给力,要不用的小头子焊大焊点,,这种WB2头,回温能力蛮强的,

网友:
俺这种成本高……

网友:
有两套配件了,一直能组装

网友:
简单实用为王。本来这个就是要搞白菜价的

网友:
简洁实用,真正的白菜T12。

网友:
感觉手柄有点细,我用鱼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