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易捷S600 固态硬盘求开卡程序

楼主(2024-03-02):
易捷S600莫名其妙的挂了,看了很多网上的开卡工具都没有看到这种镁光颗粒的开卡程序,各位兄弟们帮忙看看哪个版本适用,谢谢了。

网友:
看到大S就知道不是好货。

网友:
马牌88NV1120-B27A

网友:
能认盘不能格式化的话用DG的清除扇区数据全盘清一下一般就可以了,如果有NV1120 REPAIR工具可以再运行下

网友A:
马牌建议搬板
由于是B27A制程,速度应该快不起来
以下主控仅供参考
SM3270
SM3271
SM3280
SM3281
SM3282
SM2258H
SM2258XT
SM2259XT
SM2259XT
SM2262EN
SM2263XT
MAS0902
AU6989
CBM2199

网友:
大佬能分享一下你的查询软件吗?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工具公开吧。搬板吧,双贴3281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牌建议搬板
由于是B27A制程,速度应该快不起来
以下主控仅供参考

这个软件呵呵呵,58XT 58H绝对不支持B2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