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品胜充电宝改快充

楼主(2024-03-02):
充电宝充电太慢了,得一天多时间才能充满,改下

网友:
这是拿掉了一节?改的可以

网友:
怎么改的详细说下

网友:
外挂快充模块,可以双充电器同时充电

网友:
要是我的话,不拆哪一个电池,拆除旧板子,把新板子装到旧板子的位置上。

网友:
我是把整个板子都换了

网友:
是怎么改的?说详细点呀。

网友A:
如果8节电池,有4节坏掉了,拆掉坏掉的4节,线接起来还能用吗

网友:
是增加一块充电板,拆了一节电池吗,也不说清楚。

网友:
更换成大电流主板?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8节电池,有4节坏掉了,拆掉坏掉的4节,线接起来还能用吗

可以用,就是容量小了。

网友(2024-04-15):
快充模块直接给电池充电,不会过充吗?没截止电压快充模块一直充

网友:
怎么改的,没看明白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是改了什么?

网友C:
加大充电流这种电池受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大充电流这种电池受得了吗

这么大容量18W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是改了什么?

去掉一节电池,加装PD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