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表DT-830电阻档200档位数值不稳定,不停的跳动,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4-03-02):
国内仿的DT-830,转盘上下的接触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转盘插针部位也打理干净了,故障依旧啊!该怎么下手维修啊!

网友:
首先清理八卦图,然后再其它

网友:
拨盘,表笔插口神油喷喷

网友:
老表退休了

不能带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