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包铝-多股软铜线载流量严重不足

楼主(2024-03-02):
0.75的铜线,理论上2000W没问题,家用的电吹风2000W都是清一色的0.75铜线。
为了安装车载扩展电源,测试了家里拆下来的0.75铜线,还好多留了一个心眼,测试900W,突然就电光四射,铜线烧断了,但是铜线并没有明显发热,不属于超负荷类型,然后把断的截断继续测试,负载加到1800W有啪的一身烧了。

目测是铜线

线芯也没问题

故障是内部爆破

拆解,内部烧断无疑,这就纳闷了,这个电线不算过载发热烧断类型,更像是保险丝的特性,电流达到多少一下子就熔断了,不过铜线不应该有这个特性,而且2次测试都是用着正常,假负载不到1分钟就挂了,这种故障是铜钱芯质量问题?
万用表测试以及肉眼观察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加负载突然就挂,毫无征兆,不符合线缆先发热在冒烟的正常过载特性,这种电线害人那,还好没装车上
……分割线……
火烧现原形,原来是铜包铝,假货害人啊

楼主:
2500W的插线板,老国标就是用的0.75铜线,新国标貌似提高到了1mm²,所以查表0.75载流量只有6A是考虑了各种安全冗余,实际上0.75带10A电流绰绰有余

网友:
把外皮去掉,找一截裸线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线有问题,通常情况下是过流后线芯发热绝缘皮冒烟的。

网友A:
0.75我一般都是轻载用用,真要2000w的我一般上1.5或者2平的了,线先不说,外皮就怕受不了,吹风机那个插头每次用完都火烫的

网友B:
可能是烧断的地方出现了金属疲劳导致的电阻增大,过流烧断了

网友C:
你这个,,原本里面就断了吧。不是发热导致的问题是电弧

网友:
可能线内部已经受潮生锈了,本来就快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原本里面就断了吧。不是发热导致的问题是电弧

看断的地方貌似有折痕,很可能本身就断了几股,剩下少数几股载流肯定不足,所以一下子烧断并不奇怪。

网友:
原本里面就断了几股,实际线径已经达不到0.75

网友:
线有国标和非国标2种,非国标的垃圾

网友:
材质不同,损伤,疲劳等。
另外假负载的特性也很重要

网友:
负载测试用的 220 伏交流 ?
插板最好是用多股软芯线,
你这种线材不适合用在移动多的地方

网友:
0.75mm的,参考电流5个安培电流,不建议2000瓦,

网友:
铜线有杂质不是国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0W的插线板,老国标就是用的0.75铜线,新国标貌似提高到了1mm²,所以查表0.75载流量只有6A是考虑了各种 ...

一直纳闷儿:以前品牌机配套的电源线,插头标称220v10a,电源线上是0.75平方;现在的大品牌电磁炉。插头标220v10a,电源线上是1.0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5我一般都是轻载用用,真要2000w的我一般上1.5或者2平的了,线先不说,外皮就怕受不了,吹风机那个插头 ...

几乎绝大部分2500W插线板是0.75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烧断的地方出现了金属疲劳导致的电阻增大,过流烧断了

多股软铜线,只要不是故意去折,一般不存在内部断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绝大部分2500W插线板是0.75线

我接触电磁炉比较多,美的苏泊尔九阳,2100w、2200w电磁炉,电源线上一般都是1.0平方,其实2200w的和2100w的主板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原本里面就断了吧。不是发热导致的问题是电弧

会不会是铜芯材质杂质太多,线芯内阻差异较大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