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坛子里DIY的点焊机,哪个版本最好?

楼主(2024-03-02):
貌似开心果的版本DIY的人最多,但是据说有些小缺点,比如不显示小数点,不支持参数保存,也不能显示电压?那么目前最完美效果最好的点焊机版本是哪一个呢?

楼主:
有效果好的请推荐

网友A:
除了第三个,其它的好像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效果好的请推荐

LZ发的点焊机貌似太高级了,刚刚拍了一个继电器款的点焊机,打算做一个迷你角磨机的备用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发的点焊机貌似太高级了,刚刚拍了一个继电器款的点焊机,打算做一个迷你角磨机的备用电池组...

你这个是用蓄电池的吗?

网友C:
业余条件下,选择储能焊机,跟撞运气一样。很难买到合适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蓄电池的吗?

有几种电源的:汽车电瓶、启动宝、航模电池、法拉电容。我选的是启动宝型,带保护壳9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第三个,其它的好像都一样

第三个也是电容电焊机,用超多个电容来凑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条件下,选择储能焊机,跟撞运气一样。很难买到合适的电容。

新旧、大小超级电容某鱼都有啊,丰俭由人。

网友:
最好控制板和MOS板独立,不然就像我这样子烧板或者炸管。

网友D:
前些天刚入手矿坛的6个电容,心心恋的想搞个,学习了

网友:
玩电池离不开点焊机,准备自己DIY一个,先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些天刚入手矿坛的6个电容,心心恋的想搞个,学习了

是不是那个120包邮的,2.7V 3000F 蓝色皮的,刚去看已经卖完了,错过一个亿

网友E:
也想做一个了,不知点焊时如何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想做一个了,不知点焊时如何触发?

焊笔放到要点焊的地方后延时自动触发,延时时间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2.7V 3000F 蓝色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