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魅族手机电池

楼主(2024-03-02):
这手机电池保护板的这里4个焊点
可以直接用充电器+- 连接这焊点给电池充电吗?
充满有自动停止吗?
如果可以我在想拆下它是不是也可以连接18650充电的。

网友:
1. 不可以(除非是4.2v输出的充电器)
2. 没有(同上)
3.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是高压锂电,接18650上去会充爆的,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可以,用专用4.2V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没研 究过,点进来看 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高压锂电,接18650上去会充爆的,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可以,用专用4.2V充电器就行了。 ...

不接18650。就单独给聚合物锂电充电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18650。就单独给聚合物锂电充电可以吗?

看电池参数,是高压锂电才行,聚合物也有3.7V和3.85V的,3.85V的才行。

网友:
不超过4.4V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接充是不可以的,但在激活电池情况下有时可以。

网友B:
呦 魅蓝note5电池啊,充电截止电压4.4v 用可调电源4.4v充就行

网友:
卸下电池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呦 魅蓝note5电池啊,充电截止电压4.4v 用可调电源4.4v充就行

那用普通的tp4056小板给它充可以吗?

网友C:
有充高压电芯的模块,红包可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充高压电芯的模块,红包可撸

啥样子的?来个图呗

网友:
拆电池可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说起魅族手机换电池就伤心,上次把我爸的魅族手机换电池把屏给撬坏了,我还给赔一张屏

网友:
这是想用它的保护板换18650电池?

网友:
是不是选4.35v的就行了

网友:
用万能充 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