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们的胜利VC921都是硬芯的,我这个却是牛屎芯!

楼主(2024-03-02):
小黄鱼上看到这个小表20包邮,到手后发现外边的电池簧片全部腐蚀,一碰就掉了,找了个簧片换上,小了一点但是能用,上电正常开机,简单测试一下功能正常,拆开一看发现是牛屎芯片,电路板上印有08字样,难道是08年的吗?

网友:
万用表挺小巧 ,便携方 便

网友A:
白的是不是受潮了应该清理一下

网友:
50块买的,电阻测量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的是不是受潮了应该清理一下

出厂焊接没有洗板,留下的松香痕迹!

网友:
版本不一样,好小巧

网友:
确实,不一样

网友:
没看到牛屎

也不出来露个脸

网友B:
你把他调整到通断档,就是二极管旁边那个档,快速碰几次表笔试一下。
如果,他反应比你反应慢。。。就说明,他是后期生产的,我不确定是不是高仿,但是我确定早期生产的反应是很快的。。。采样速度不同。
因为我同时有早期和后期的这俩。。。。

网友:
哈哈,手头有一个,确实很小巧。不过谁没事带出去用。一般放家里吃灰。

网友:
这个表挺好用的,遇到过一回表笔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他调整到通断档,就是二极管旁边那个档,快速碰几次表笔试一下。
如果,他反应比你反应慢。。。就说明 ...

我这个基本上是一碰就响,没有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的是不是受潮了应该清理一下

白的应该是焊锡丝的助焊剂

网友:
实际上不要对牛屎太纠结,大部分表损坏都和牛屎无关

网友:
在喇叭后面?没看到牛屎啊

网友:
小的好啊
现在的表越来越大了

网友:
这个小巧便携啊

网友:
牛屎在哪里没看到?

网友:
黑色转盘的基本是牛屎,橙色转盘的有50%机率是硬芯

网友:
牛屎的应该是后期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