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请问那位大老,知道这个用什么量产工具,谢谢!

楼主(2024-03-02):
请问那位大老,知道这个用什么量产工
wechat_upload170938081865e314d225420

网友:
这个好像flashID都不对了,加焊一下闪存试试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
得一。。硅格搜索下会中毒
‘?

网友:
这个那么明显还问,。。。。。

楼主:
电脑开不,显示0字节

网友:
得一,那上面不是写的吗?

网友(2024-04-05):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