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继续练手-换芯练废了 莫名烧芯

楼主(2024-03-02):
上个贴的回复 总是shen合不过?一堆图都看不到。

继续,花了一个小时多点,另一个炮灰表山寨890D,热成像发现只有芯发热。

刮牛屎换芯飞了44-3条线,结果焊瞎了,焊完芯的VDD/VSS阻值应该是大于6MΩ。

结果只有600多kΩ。导致Vin+和Vin-间总有几毫伏的电压,测的数没意义。

原来也焊瞎过好几个。难道是芯片是山寨的太次?焊接时间都是控制在0.x秒@350度

影响这个阻值的因素都排除了,两个运放拆了。芯的Vdd Vss飞线也都拆了,测得600多kΩ。

网友:
牛屎没产干净?

楼主:
不是;芯的V-和V+的飞线拆下,别的线连着,测芯的这两个脚,阻值是400多开始长到600多k。

网友A:
如果牛屎没烧,建议在牛屎外再堆一层牛屎加固就好,其实牛屎极少漏气,导致金丝霉断。

网友:
楼主的眼神很好!

网友B:
手艺真好,叹为观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真好,叹为观止。

呵呵  周末 找点事儿做  业余中的业余

网友:
你的眼神真的牛逼,还有手工焊确实厉害,能接起来,佩服,我感觉我做不到,首先需要耐心与时间

网友C:
牛屎没铲?直接上焊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屎没铲?直接上焊能行吗

牛屎铲了 里面的大约3x3mm的芯片核心铲出来了,剩薄薄的一层牛屎;正负极之间也测过阻值为几十兆。

用的502粘的一段一次性的竹筷垫高的新硬芯,按说不会造成短路。下次用UV胶粘试试。

网友:
纯练手没所谓,反正这种表就算换了硬芯也不好用

网友:
把筷子取了吧~~~

网友:
这表好像1元包邮的华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牛屎没烧,建议在牛屎外再堆一层牛屎加固就好,其实牛屎极少漏气,导致金丝霉断。 ...

对  少做一步的工作就会多一步的隐患 以后会该清理干净的清理干净  该打UV胶的就打上,弄了个几瓦的UV灯 一两分钟就能固化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