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科鹏牌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03-02):
同学的一台电动车,原车充电器丢了,这个是买锂电池的时候厂家送的,一直没用,这次拿出来用,插上电没反应,让我给看看。

科鹏牌锂电池充电器,电池是不是这个厂家的,已无从考证。输出接口不是国标口,是传统品字接口。

参数。一颗固定螺丝。

侧面的警示语。

另一侧面的合格证。

拧下固定螺丝,慢慢撬开(有卡扣),就可以打开盒盖了,看板子还算规矩:输入端有EMI共模电感;保险管、NTC电阻、压敏电阻,输出端有防反接(电瓶检测?充满自停?)场效应管;散热风扇,该有的都有。

板子背面,明显烧的痕迹,烧掉的是开关管漏极电阻(几个1欧姆电阻还有一只0.56欧姆电阻并联)。

烧蚀部分的盒盖痕迹。

这是开关电源芯片:OB2269CP。

低压端的LM358。另一只14脚芯片是一颗无字单片机。

输出端的场效应管JCS60N10,60A100V  N沟道场效应管。用于放反接还是电瓶检测还是充满自停不清楚,一般的都用可控硅,用场效应管的是第一次看到。

电源开关管:12N600,12A600V  N沟道场效应管。

滤波电容。400V/82uF。
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做工,还算规矩,唯一感觉不太理想的是输出整流管,只用了一颗5A普通圆柱形直插肖特基(有散热片)。经初步检查:整流桥、开关管、保险管、场效应管漏极电阻等已损坏,初步判断是开关管栅极焊盘焊锡与源极铜箔相连造成的。开关电源芯片是否损坏没有测量,没什么维修价值,又没有电动车。
谢谢围观!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没啥维修价值

网友:
烧的不轻,还是换新,放弃修理

网友:
炸这样前级基本全完

网友:
烧了不少零件,值得修了

网友:
昨天刚刚从废品站拿了一个回来,插电指示灯亮,还没拆开看看有没有其它东西问题

网友:
手头有元件就修理,没有就放弃。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烧成这样,怕铜皮都难保了吧

网友:
烧的不轻 ,废了

网友:
和铅酸充电器易损件基本一样

网友:
场管炸了,估计芯片也挂了。

网友:
看样子是电路板设计的缺陷

网友:
这玩意网上买,真的很不可靠我买到过翻新的!

网友:
用料不错,可以维修

网友:
有元件就修理,没有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