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牧马人K100机械键盘

楼主(2024-03-02):
   好久没发帖了。刚好今天休息,去废品站逛了一下,看到一个机械键盘成色挺新的,就拿回来试试。测试有两排按键没反应,第一感觉是断线,结果是灯短路了。

   把短路的灯拆了就好了,用起来感觉没替换下来的联想键盘用得顺手。按键每按一下就亮一下灯,前任主人还特意换成透明键帽,估计是个年轻小伙子

网友:
手头上的键盘是电路板损坏,没法修,换新

网友A:
换套键帽就好用了。

网友B:
我手头的联想键盘有几个键不行了,拆开是微波炉按键类型的,昨天去废品站特意看看有没有键盘,没有合适的,以后再去,反正电脑装有一个软键盘,暂时代替着

网友C:
一般机械键盘的灯模式都是好改的,

搜一下就知道组合键了。

网友D:
透明键帽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套键帽就好用了。

哪有垃圾佬花这种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的联想键盘有几个键不行了,拆开是微波炉按键类型的,昨天去废品站特意看看有没有键盘,没有合适的, ...

废品站大部分的键盘都是公司或者网吧的,个人使用基本很少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机械键盘的灯模式都是好改的,

搜一下就知道组合键了。

这个键盘是比普通键盘多一个FN键,好像笔记本才有这个功能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明键帽有点意思

特意换的,打字的时候看着键盘挺有意思的

楼主:
收藏干嘛,直接用起来。不过按键的声音比薄膜的要吵

网友:
按FN+最上面的一排按键,一个个试,应该能切换灯光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键盘是比普通键盘多一个FN键,好像笔记本才有这个功能键

你查一下同型号的键盘,看原来的按键有哪些键是功能复用就知道了,最起码灯光效果可以变,还有音量调节等。

网友E:
我自己搞了个小鲸鱼 改的c口,很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同型号的键盘,看原来的按键有哪些键是功能复用就知道了,最起码灯光效果可以变,还有音量调节等 ...

现在挺好的,按才亮。不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搞了个小鲸鱼 改的c口,很有成就感。。。。。

折腾的乐趣就这样,但是一般性价比没有直接买新的好

网友:
这个玩的就是灯光,好玩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垃圾佬花这种钱的

楼主几块钱到手❓❓
  俺在咸鱼淘的倒闭网吧货华硕ASUS的二手机械键盘正常使用才¥29块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