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家(罗马仕)自带三线的仿共享款充电宝拆机

楼主(2024-03-02):
拿个平头螺丝刀,从数据线那里缝隙一点点翘,就可以完美打开。板上除了三线还有typec双向接口和a口,采用智融科技sw6007主控,这是一款支持5v3a,同步整流的集成充电宝芯片。还带了ntc电池温度检测。总体上来说,罗家的充电宝质量真是杠杠的。

网友A:
看上去不错,罗马仕质量一直不错,就是价格太高,性价比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罗马仕质量一直不错,就是价格太高,性价比一般

品胜羽搏更贵,以前罗马仕比小米容易买到,价格和小米差不多,后来小米2万是塑料壳,价格都贵了。

网友:
只能5伏补电的大宝,等的烦

网友:
不错,还有温度检测

网友:
现在全是耐久度不高的软包电池。。

网友C:
软包电池唯一的优点,怀孕了,一把电烙铁就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胜羽搏更贵,以前罗马仕比小米容易买到,价格和小米差不多,后来小米2万是塑料壳,价格都贵了。 ...

品胜羽搏在我看来就是智商税产品,价格实在感人,关键是做工也就那样。
罗马仕虽然价格也不便宜,至少品控用料还都不错,算是高质高价。

网友:
现在买个电芯居然和充电宝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包电池唯一的优点,怀孕了,一把电烙铁就能更换。

长期过充过放,储存在高温环境都会导致充电宝锂电池怀孕,有些大容量的鼓起来甚至会撑开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