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开关电源,不知道烧坏的色环电阻阻值

楼主(2024-03-02):
一块电源板烧了,烧了mos管,一个小二极管,两个贴片电阻,还有一个六件震荡芯片。都换了之后还是没输出,然后发现这个电阻好像坏了,测不到阻值,肉眼看着是绿金银紫黄,可是我查不出来阻值。这个电阻是mos管的采样电阻,一端接mos管第三脚,一端接大电容负极。我找了个两欧的电阻换上试试就有输出了。求大神告知具体阻值

网友:
楼上说对了

网友:
1欧以内,开关管限流电阻,过流取样。

网友:
开关管的限流电阻,有电压输出了,电流能达到吗

网友:
0.47欧的电阻。

网友:
我看是0.47Ω的

是开关电源开关管(MOSFET)源极对地电阻?

网友A:
假负载测试一下,如果功率严重下降,那么原电阻应该就是0.47欧的。

楼主:
已经换成0.47欧的电阻了,刚刚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这种5色环的其实是4色环的,按4色环读数,不管后面的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测试一下,如果功率严重下降,那么原电阻应该就是0.47欧的。

原来的烧了,没输出,我换的两欧只是为了测试是不是修好了

网友:
5环电阻最后一位是误差

网友:
网上有色环电阻计算器,很好用。

网友B:
这不简单,小心破开外皮,分别量断点到引脚电阻

网友:
过流取样电阻,一般是零点几欧。

网友:
应该是过流取样电阻,0.4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简单,小心破开外皮,分别量断点到引脚电阻

还能这样吗?没搞过,也没听说能这样弄过
最狠的一次是电阻脚锈断了,直接在外壳引线继续用的

网友:
看色环是0.47欧姆

网友:
这个和色环电阻计算器色环顺序不同

网友:
看色环0.47欧,现在好多电阻都是标的让人看不懂,学习的时候老师没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