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etc 做“绝育”

楼主(2024-03-02):
家里的老油车上的etc快10年了
电池没电了
拆一下做个绝育,就是解决那个防拆开关
正面

底部两个螺丝 然后翘一些插卡的那边

微动开关

物理捆绑

电池都是以色列的
一个是hlc 1520 锂电容 3.6v 充电电压3.95v
一个是3.6v一次性的

大家都是怎么改的呢?
选择1:换一个14500的磷酸铁锂?
选择2:只换那个一次性的3.6v?电容那个用电源充满
选择3:按原来样子把两个电池都换新
选择4:其他更好方案
大家说说吧

网友:
拆开后,还能正常用吗?防拆就在针对拆开后被修改的情况设计的一个功能啊

网友A:
这个拆了要重新激活吧

网友:
不知道现在网上卖的无卡ETC,只需绑定支付宝或微信的ETC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上面带开关,不用时可以关掉。

网友B:
直接微动开关焊点短接,不是更没有脱环的可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微动开关焊点短接,不是更没有脱环的可能了吗

这是一个选择开关,压下去是断开一边合上一边,你焊接会导致三脚同时导通,内程序直接报错。。。

网友:
开通使用前做一下处理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D:
我的ETC卡是一代的,银行拿来就拆机把微动开关用线焊短路了,然后找银行朋友再激活,到现在换过电池,换过太阳能板,当然电池,太阳能板都是破烂王那捡的拆下来的。一直到现在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了要重新激活吧

没电的时候随便搞 做好绝育就行

网友E:
这个就不能车子自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ETC卡是一代的,银行拿来就拆机把微动开关用线焊短路了,然后找银行朋友再激活,到现在换过电池,换过 ...

原装的太阳能板 太小了
车停阴面几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不能车子自带吗

利益集团不一样

网友:
简单点换成14500磷酸铁锂电池,然后设法搞定外部充电,一劳永逸

网友:
为什么要做绝育??????

网友:
我使用塑料绑带,金属丝易锈蚀短路

网友:
车经常停地下室,没用几年ETC就没电了,拆下后也做了绝育,我从保险盒拉了一根降压线,一分为二,同时给行车记录仪和ETC充电,我这个ETC有usb口能 充电。
感觉充不充电无所谓,可以把电池拆了,直接降压线供电,没有USB口的找个3.3V LDO应该可以直接替换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选择开关,压下去是断开一边合上一边,你焊接会导致三脚同时导通,内程序直接报错。。。 ...

这不就是单刀双掷开关吗,何来三脚同时接通呢!找到公共脚,测量一下开关压下去的时候哪两个脚通的,把那两个脚接通就是了

网友:
我的网上申请的,新到手没激活前就这样做了,(为什么当时不用焊锡,因为新的还有保修)

网友:
建议换原样电池吧,省心

网友:
这拆下来不就锁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