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了一个19V电源

楼主(2024-03-03):
这是第4个了,19V笔记本电源使用降压模块降压到14.4V并联到18V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用作补电),但是这种模块会倒灌升压,笔记本电源输出电容是25V的。估计让它炸得30V以上。由于炸几个了今天听到彭,彭两声我就知道又炸了。这个倒灌升压很奇怪,充满电池后20V倒灌升压炸电容我还想的过,这几天都是阴天模块输出端的电压15V不到没想到也炸,而量输出我量出来30多40多伏而且不稳定时有时无。可惜我不会分析这个模块电路,模块主控芯片是lm2516,有没有大神知道大概降压模块输出接电池倒灌模块输入端升压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这笔记本电源不装输出电容就不启动,上次我可能误杀一个笔记本电源了。

网友A:
在电源输出端加个二极管防倒灌,不然还会炸

网友:
不懂,不过记得二极管好像可以单向输出,要不串一个试试?

网友:
你真是“人才”

网友B:
开关电源本来就带整流的  哪什么倒灌  前些年  一堆人说开关电源充电要加二极管  什么免得倒灌  请问整流不是二极管?
应该是你接的降压模块产生的谐波改变了笔记本电源的工作条件   导致调整超出正常范围从而输出超压了  所以才会炸输出电容
太阳能板要做隔离 不然在没光的时候会变成负载耗电  且部分遮挡也是一样

网友C:
楼上分析无误

网友D:
有的降压模块有这个问题,当输入低到一定程序的时候,输出反而会升高到畸高,从而造成后级电路出问题。不过你这个笔记本电源应该是接在降压电路前面的,怎么会击穿呢?难道还会是模块的输出倒输入?这有点奇葩了吧?
其实要解决很简单,笔记本电源串个二极管不就解决了?

还有个疑问:为何要降压并联充电?加个太阳能充电管理模块不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本来就带整流的  哪什么倒灌  前些年  一堆人说开关电源充电要加二极管  什么免得倒灌  请问整流不 ...

整流不一定用二极管啊!

如果不清楚建议 了解下 同步整流

网友:
DCDC如果是同步整流,控制不好就会反向升压.

不妨输出串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输出端加个二极管防倒灌,不然还会炸

这个才是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降压模块有这个问题,当输入低到一定程序的时候,输出反而会升高到畸高,从而造成后级电路出问题。不过 ...

串二极管这种事入门的小白都会干,我为什么不要了呢,之前加过,别看这不到1V的压降,损耗太高了,烫的不能摸损耗好几瓦功率。至于这种pwm控制器10块一个买了好几个,单独用一个来充电感觉有点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本来就带整流的  哪什么倒灌  前些年  一堆人说开关电源充电要加二极管  什么免得倒灌  请问整流不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但是你回复的3点全都是错误的,可能你没看明白帖子导致想当然了,觉得你还是偏理论空想多了一点实践少了一点。1,采用二极管整流输出的你理想起来不会倒灌,但是但是可能电流电压采样的部分是不能直接接电池的,实际我就有烧坏过模块。至于同步整流的倒灌就不用说了你随便找个保护板看看电路联想一下!2,谐振改变电源工作状态这说法的确是一种思路,正确与否先不谈,但是我说的很清楚是模块倒灌升压,我去测量出40多V电压的时候19V适配器早就烧了拔掉了。所以这说法也不适于这里。3,太阳能不串二极管倒灌。这说法我实践发现对我这里18V板12V电池也是错误的,可能发生在压差小导线内阻小的情况下才适用。我之前还试过直接并联19V到太阳能板电路,想过倒灌的问题,用了功率插座查看功率好像忽略不计。之所以后来用了降压模块是因为可以增加功率(直接接pwm控制器会把19V适配器输出电压拉低到与电池差不多功率反而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分析无误

你是盲从,实际上楼上分析的3点全都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电解电容都怀孕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但是你回复的3点全都是错误的,可能你没看明白帖子导致想当然了,觉得你还是偏理论空 ...

太阳能板无光时是否变成负载   自己去多研究研究就知道了  改变工作条件这个你也没有具体测试能说明它不存在这个情况   整流不属于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流不一定用二极管啊!

如果不清楚建议 了解下 同步整流

你确定?

网友E:
当然,MOS做整流又不是啥稀罕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MOS做整流又不是啥稀罕事

非要杆  那还有IGBT和可控硅整流呢?  请问 那是笔记本电源上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无光时是否变成负载   自己去多研究研究就知道了  改变工作条件这个你也没有具体测试能说明它不 ...

别人说什么你完全就没看懂,活在你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别什么都靠脑补,什么都靠别处看来就当真理了,你手还在吧动动手吧!实际上电池倒灌太阳能板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因为压差!实际使用也不可能12V太阳能板充12V电池,就充不进多少电!特别是铅酸几乎充不进。我几年前第一次入坑就是买的12V板。任何东西都是实践出真知,奉劝你别只当理论党。

网友:
电容都鼓包那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