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11不充电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击穿引起、同时更换原装电池等的维修

楼主(2024-03-03):
深圳坛友寄修iPhone11,说头天晚上充电、第二天起来就关机了开不了机了,收到时后玻璃也是碎的

拆机,里面略显脏,屏上面还有很多细的碎玻璃渣

拆下屏幕用数字电源检测上电大电流

拆下主板

主板单板再核实下大电流

热成像仪直接检测整个主板,暂发现不了发高热点

用回流焊加热台分层主板

万用表检测上层主板主供电网络,呈短路状态

再把上层上电用热成像仪检测,能看到高热点大概位置了,但不是能直接看见的元器件,推断是背面有元件发热

背面发热处无裸露元件,主板上手术台,准备切开屏蔽罩

微创手术刀切开后再热成像仪观察,高热点出来了

来个特写,明显发现了电容异常

抠掉异常的电容

万用表测试呈短路状态,返回测主供电网络阻值恢复正常(未拍照)

回流焊加热台贴合双层主板

主板装回机壳中

充电开机进系统了,各项功能测试也正常

主板美容后干干净净,恢复如新

主板修好后准备处理后玻璃了

拆除后玻璃,曾经在华强北换过的,这水平就这样子,看官自行评价,把无线充线圈边缘也搞烂了,幸好功能好的

清理好后壳上的残胶

换上高质量的后玻璃

坛友大气,换块官方原装电池,先装机第一次原机跑下苹果官方的诊断(原电池健康度仅72%了、过程图片略过)

拆下旧电池,壳上面的胶清理干净,准备安装新的原装电池

原装电池装入机壳中

贴上防水胶

装上屏幕,内部干干净净

经过第二次第三次跑诊断,更换原装电池完成,电池健康度100%(如更换第三方电池不会显示电池健康度,除非移植电芯,但它充放电不稳定不太安全,懂的人自然懂。。。)

当然原装电池也会显示正品Apple部件

完美修复苹果11不开机、换后玻璃换原装电池

END
坛友大气且有情怀,愿意修这么多项,是个在乎品质的人!

网友:
修苹果机,我就服楼主!

网友:
后玻璃我也换过,费功夫,手累

网友:
好手艺开眼了

网友:
高手技术高手艺精

网友:
真是好手艺

网友:
水果机看着就舒服,拆开后都是规规矩矩的。

网友:
技术高手艺精谢谢分享

网友:
修手机的,好手艺,点赞!!!

网友:
只要能用就值得修,和新的一样。

网友:
楼主、好手艺!手机的故障判断精准而后的维修完美!

网友:
原装电池请问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水果机发财电容从始到现在每代都有。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等我苹果手机坏了,也找楼主修,
别急,还没买呢

网友:
高手!干活漂亮。

网友A:
苹果11电池电量显示百分之零,可以搞吗

网友:
这一套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11电池电量显示百分之零,可以搞吗

可以修的,须先检测出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