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板输出能否并联电池和负载?

楼主(2024-03-03):
如图所示,tp4056充电板带保护,如果在其输出端B+   B-接上锂电池的同时接负载可以使用吗?负载是GSM模块,工作电压为3.7V~4.2V,待机电流50ma,工作电话200ma左右,只提供锂电源输入接口,没提供5V接口,tp4056根据电池电压判断电量的,分四个阶段充电,涓流恒流恒压,那么输出电压是波动的,这样的话充电的同时能否同时GSM模块供电,电压波动会否烧坏模块,或造成模块工作不稳定呢?

网友:
4056最大一安,还要考虑实际损耗,负载电流不能过大

网友:
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负载功率不大

网友:
我也想这么用呢。

网友A:
负载为什么不接到保护板之前,就是OUT+和OUT-两个端子上?

网友:
好像有的可以,有的不能!

网友B:
你这种充电板和电池不匹配,这种板本身带电池保护,是为不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的,负载要接在OUT上。如果你想直接接电池和负载,有另一种板型,不带电池保护,输出只有两个端子,跟这种四端子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为什么不接到保护板之前,就是OUT+和OUT-两个端子上?

电池接B+,负载接OUT+--,我还是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行,接市电时直接输出到负载绕开过流过放保护,但断开市电由电池供电时不知负载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充电板和电池不匹配,这种板本身带电池保护,是为不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的,负载要接在OUT上。如果你 ...

带保护的tp4056不接B+B-的话,和不带保护的一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充电板和电池不匹配,这种板本身带电池保护,是为不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的,负载要接在OUT上。如果你 ...

这个板子的“负载端”就是接在充电芯片后面、保护电路前面的吧?接带保护板的电池就可以直接连接在这个板子的负载端,相当于绕过不用板子上面的保护电路?

楼主:
还有一种接法,不要tp4056充电模块,由ACDC开关电源直接输出4.2V供负载模块和锂电,相当于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没市电的时候就由锂电给负载供电,只是平时插着市电时这种4.2V恒压输出对锂电会不会不太好,没有充电管理,锂电耗光了可能充不进,或者电流极大

楼主:
4.2V直充如下图所示:

网友C:
你的接法,模块的供电电源电压与电池电压相同,应该能正常工作。

如果电池的电压被充得太高时,4056的保护板会切断输出电压,5V的电源电压不会直接加载在模块上。

当电池电压较低时,如果电池自身也带有保护板(软包电池一般都带有保护板),则保护板会关闭电池的输出,保护电池,当然这个现象只能发生在4056没有供电的时段。

以上分析,模块的工作电压被钳位于电池的最高电压,一般为4.25V,应该是是安全的。

网友:
只要GPS模块不是劣质的就没问题

网友:
看到过改这个芯片的充电电流的帖子

网友(2024-04-27):
电池带保护板的就可以这样接,如果没保护板就要接out+ out-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C:
你的接法,模块的供电电源电压与电池电压相同,应该能正常工作。

如果电池的电压被充得太高时,4056的保护 ...

测过多个,电池接线端的电压在4.10-4.17之间,没有一个达到4.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