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H81主板用什么电源

楼主(2024-03-03):
买了一块联想H81主板内存处理器套装。本想着配台电脑,才发现是14针电源口,手头很多电源都不能用。想看看网上买,居然发现都是只有14+4针。没有硬盘供电的那些输出口。不懂为什么?这个怎么用?

网友:
有专门的联想这种14针电源,硬盘的电源线也有专卖的

网友:
买个联想专用14+4针电源,硬盘通过主板供电的,买根线就解决了

网友A:
这种主板的硬盘供电口在主板上,一般是在Sata口附近的4针方口。

网友:
品牌机的非标电源,硬盘要配专用电源线,2楼正解

网友:
这种SATA供电线有卖的。

网友B:
配套电源有卖,,,还有淘宝咸鱼有配套20转10针   14针。sata也有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套电源有卖,,,还有淘宝咸鱼有配套20转10针   14针。sata也有转接线

品牌主板有时很复杂

网友:
这个需要转接线。

网友:
淘宝   联想小4pin转sata电源线

网友C:
你可以买条24转14针电源转接线,这样普通电源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买条24转14针电源转接线,这样普通电源就可以用了。

买了一根这个。看看行不行。原电源有硬盘线。到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的硬盘供电口在主板上,一般是在Sata口附近的4针方口。

两个四方小口。是不是白的那个是电源给主板供电,主板14针电源接口旁边这个才是说的主板给硬盘供电口?

网友:
没错,那个黑色4pin口旁边有标注“HDD_PWR”,明显就是HDD供电接口

网友:
如果用这块主板配通用电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条24转14的线,硬盘供电还是用电源直供。

网友:
知道针脚数到淘宝上去查就知道了。

网友:
买个转换线就行!

网友:
联想专用供电接口,转接下就好

网友:
联想专用供电接口,多上买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买条24转14针电源转接线,这样普通电源就可以用了。

这东西买过一根,其实按针脚定义自己改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