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九阳Joyoung,C22-LX3电磁炉,求电阻阻值

楼主(2024-03-03):
正如标题所写,又捡了一台电磁炉,我量着保险丝/igbt/整流桥没烧,这两个大件没坏,还值得整,发现板子背后被人全部焊过,没有换过芯片,芯片上面原厂的防水的那个涂层还在,不知道电阻阻值,我想换一下,说不定就好了,凭直觉,我感觉就是5欧10欧之类的,电阻拆下来也看不清,都已经烧的变色了

网友:
这焊工有点糙啊

网友:
辅电的保险电阻?

网友:
22欧的大功率电阻吧?

网友:
好像是主板5V和18V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那么一般是在200K左右

网友:
应该没啥用了

网友:
焊工有点糙

网友:
参考5楼的建议

网友A:
不跑电路查找原因就更换电阻,不怕换一个烧一个吗

网友:
先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跑电路查找原因就更换电阻,不怕换一个烧一个吗

我检查过了,未发现明显短路,电阻另一端是从整流桥igbt那边下来的,另一端之间经过几个电阻进了芯片了,拿表量过,中间的电阻,一个都没烧,莫名其妙的,除了那颗大电阻,未发现明显烧毁的地方

网友:
电磁炉电路图很多,找了参考对比一下

网友:
有个电解电池都鼓包怀孕啦!

网友:
绕线保险电阻?

网友:
第一色环是黄色,基本是47欧

网友:
大概是22欧的吧

网友B:
辅助电源的电阻,大概20欧左右,对阻值要求不严格,从这个电阻烧坏来看,电源芯片肯定烧了

网友:
俺好像有电路图,有空帮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的电阻,大概20欧左右,对阻值要求不严格,从这个电阻烧坏来看,电源芯片肯定烧了 ...

电源芯片旁边的电阻,一个都没烧糊,我就发现这个大电阻烧了,而且我量了电源芯片的引脚,也没有互相击穿,二极管档测,都是有正常压降的,不是三个0,我准备斗胆买电阻换上,看看上电会不会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