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波炉变压器 改点焊,选哪个更合适呢??

楼主(2024-03-03):
2个变压器,大小、重量略有差异,详见下面照片。

左边的铁芯高一些,叠厚薄一些,宽一些(初次级均铜线)。右边的铁芯矮一些,叠厚厚一些,窄一些(初次级均铝线)。铜线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比铝线的 重300多克。
铁芯中舌截面积 铝线的比铜线的大了200多个平方毫米。

网友:
当然是大的啦

网友:
选择铜线的,因为转换效率高。重量的原因是相对比重大而已。铝线效率相对低,所以它增加了截面积。

网友A:
买两个电容比这个好用吧

网友B:
选大铁芯,重新绕初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大铁芯,重新绕初次级

铁芯是焊接的,没可能拆开,有那功夫还不如直接用我那个2kW的大变压器(通电有概率会跳空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电容比这个好用吧

电容的我也整了,感觉 个头太大了,还要再配个电源给电容充电。

网友:
两个都用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芯是焊接的,没可能拆开,有那功夫还不如直接用我那个2kW的大变压器(通电有概率会跳空开)了。。 ...

必须能拆开!大神都是这么操作的。我正准备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能拆开!大神都是这么操作的。我正准备效仿

拆 好拆,但是装回去 就有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 好拆,但是装回去 就有难度了。。

台钳夹上,继续焊接

网友:
用硅钢片截面积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芯是焊接的,没可能拆开,有那功夫还不如直接用我那个2kW的大变压器(通电有概率会跳空开)了。。 ...

2kW不应该跳空开呀,我8kw的热水器也没说老跳闸呀。看看是不是空开匹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kW不应该跳空开呀,我8kw的热水器也没说老跳闸呀。看看是不是空开匹配小了。 ...

安装16A空开的某屋墙壁插座。

网友:
铜线初级优先

网友:
普通工频电源变压器就铁芯大的优先,但微波炉这种就不清楚了。。。
因为点焊机不是持续工作的设计

网友:
功率大,体积大的就行!!!

网友:
各有千秋,感觉用铁芯截面积大的要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芯是焊接的,没可能拆开,有那功夫还不如直接用我那个2kW的大变压器(通电有概率会跳空开)了。。 ...

串电阻,启动后再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