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UPS变压器,反过来用。

楼主(2024-03-03):
一个APC 的 UPS 的工频铁芯变压器,逆变时候有0-196-225-252 这几个电压输出。现在想把它反过来接市电,给一个直流电源做供电用。我这里市电电压242伏,如果接225伏,温升应该不小,那么我把它接0-252伏的两根线,输出的功率会下降多少??
空载5个小时,几乎摸不到它热,和放在旁边的没通电的变压器比,就是一个冰手一个不冰手。。。。

高手帮忙算算???
UPS 标称是500VA的,中舌截面积是1120平方毫米。实际功率又是多大的??

网友A:
反过来用?好像APC的UPS变压器二个都是高频的啊,难道不成你的APC是古董的型号,很笨重的那种?输入输出变压器都是工频吗?即使是工频的变压器,也会因为输入端的电压变化范围宽,输出的功率会下降多少也将是一个大概值,把它接0-252伏的两根线,输出端的效率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用?好像APC的UPS变压器二个都是高频的啊,难道不成你的APC是古董的型号,很笨重的那种?输入输出变 ...

一个很老的UPS,到我家 差不多有19年了,当时是怕突然停电买的。后来坏了,就拆了,放那吃灰到现在。

网友:
工频变压器先确定原初级电压反算。

网友:
厉害,有时间试下,

网友:
输出电压会比标称的下降4%,功率影响也不大。
这么大的铁芯截面积肯定是工频

网友:
具体用表去测量。

网友:
;实际理论换算挺麻烦的,初次极之间有个转换损耗,只有达上市电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back-650 ups

网友:
我就经常是拿UPS的铁牛来用,还把一个重绕了低压端来给JBC焊台用。UPS的铁牛过载能力都比较强,每次用的时间不长的话,只要不热到烫手都没问题。为了减少发热,我都是接最高压那组来做输入,可以明显降低空载时的发热。至于最大输出功率,就按UPS标称的60%来用就好了,负载太满的话,会比较热的。

网友:
那就试试看?!!!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工频UPS的变压器是按短期负荷使用的,如果反过来接市电长期用,要降低功率,至少按60%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UPS的变压器是按短期负荷使用的,如果反过来接市电长期用,要降低功率,至少按60%计算。 ...

空载5个小时,几乎摸不到它热,和放在旁边的没通电的变压器比,就是一个冰手一个不冰手。。。。

之前这个UPS,应该是新型的 好像叫什么 互动 的。就是有电的时候,市电通过这个变压器给电瓶充电,停电的时候直接转成逆变给负载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5个小时,几乎摸不到它热,和放在旁边的没通电的变压器比,就是一个冰手一个不冰手。。。。

之前这个 ...

这就是后备式的,一般满载逆变工作时间不会大于10分钟,为了平衡成本,这种变压器会按短时最大容量设计,比如设计是500VA/15min,如果让它长期工作可能只能出力300V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后备式的,一般满载逆变工作时间不会大于10分钟,为了平衡成本,这种变压器会按短时最大容量设计, ...

见过其它牌子的UPS,后备的,上面还有一个小变压器给主控板供电和给电瓶充电,这个UPS 只有一个变压器。

网友C:
只能当隔离电源使用,感觉电压会掉一些,可以直接使用万用表测量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当隔离电源使用,感觉电压会掉一些,可以直接使用万用表测量具体数值。 ...

电压 能测到,比标称的电压低了1伏。但是功率输出能力目前没啥设备能测。

网友:
输入接0~225就很好。我有两个这样的变压器,都是从90年代的山特UPS拆下的,低压端输出是双7.5v(交流),两个变压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使用,得到40v左右的直流,加一个数控电源模块做可调电源,很好用。

网友:
工频变压器不存在正反一说,只要电压合适就行。工频逆变器的变压器很多本来就是双向使用的,充电时接市电降压用,逆变时升压输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