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买表送的旧表笔,铜丝比头发都还细啊!

楼主(2024-03-03):
送的旧表笔,质量差到无底线啊!

网友:
说明技术水平高啊,可以做这么细的铜丝了,要显摆显摆

网友:
现在 网上卖的便宜表笔,真的很差,电器性能先不说,胶皮一股强烈的回收料味,放多久 都不散。还不如在摊上 买条旧的品牌货。配个铜的延长笔尖。6块一对,就是稍微有点软

网友:
说明铜的纯的高了

网友:
越细越柔软,不容易断。这是质量好的标志

网友:
自己用硅胶线做一个吧

网友:
不知道该说好还是不好。

网友:
铜丝细不说明质量差,只要多股线加起来的总直径够粗就达标了,比用同等直径的单股线好。

网友:
品牌货也不贵好像十多元都可以买到了。

网友:
不过大电流还好,不耐用而已。

网友:
细丝极恐,哈哈

网友:
现在表笔才1元多一对,这个质量可以了。

网友:
跑20A试试行不行

网友:
人材啊 ,,,点赞 !!!

网友:
在质量方面,有时真是无下限,不如自己买线做一个

网友:
多股的是这样的

网友:
为了线材的柔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