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汤锅 有点可惜了

楼主(2024-03-03):
不锈钢汤锅有点可惜了  帖子底部是一段丝滑热舞,欢迎观看~
很久以前买的不锈钢复合底汤锅,两个把手松动了,摇摇晃晃,手柄是电木材质,有一只也断裂了,费了好大劲才拆下来,螺丝是不锈钢的,螺母却不是,锈死了,滴了wd40还是拧不动,螺丝刀加了杠杆依然不行,忽然想到了电烙铁,温度调到最高,烙铁头杵在螺丝底部加热1分钟,轻松秒开啊,好兴奋,继续拆第2个螺丝,然而,刚一用力背面的螺母就跟着转动起来,真讨厌,用斜口钳把电木夹碎,找出大力钳夹住螺母,再次加热,再次轻松秒开…4个螺丝都拆下来后发现,卡住螺母的不锈钢片都不行了,一折就断,这样的话即使买了新把手也无法固定啊,用强力胶粘?估计一用力就开胶了,要是有电焊机就好了…反正锅子平时用的少,先放橱子里吧,顺便晒晒这几天的网购~end~

拼多多网购:铁锂充电器、S2材质异形批头、直流可调电源、无源压电蜂鸣器。
下面的没拍照,有微波炉云母片、锅盖把手、硅胶密封条、领夹麦

丝滑热舞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K42147Mj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过阵子实施
算了还是不弄了,手头没有不锈钢钻头
要不...再买几只钻头?

网友A:
如果能买到不锈钢把手可以找做不锈钢的店铺师傅焊接上去。

网友B:
是要让你换新锅的节奏,,,

不要恋旧,,新的好看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买到不锈钢把手可以找做不锈钢的店铺师傅焊接上去。

不修了反正平时用的也不多,看上了一款不锈钢雪平锅,过些日子把它买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让你换新锅的节奏,,,

不要恋旧,,新的好看又好用

嗯,不弄了,下一只锅子已纳入购物车中

网友C:
压电蜂鸣器也买,我有好多好多

网友D:
买点焊天焊地焊空气的电焊胶试试。

网友E:
当个盛器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电蜂鸣器也买,我有好多好多

前阵子,微波炉蜂鸣器音量突然变小了,于是买了10只,7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点焊天焊地焊空气的电焊胶试试。

那种胶我有,416强力胶,我感觉它不结实啊,也许结构胶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个盛器用也行。

嗯,当个凉拌盆用

网友F:
锅可能得电焊才能比较结实,那个可调电源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修一修还能用!

网友:
修旧利废有利于环保,也是传统美德,但不利于GDP.

网友G:
不知在锅底加那个厚厚的金属板目的何在。除了多浪费燃气,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处,倒是价格一下子翻了许多倍。
更可气的是你倒是让人有选择的余地啊,可现在很多商店清一色的都是这种所谓的复合锅底,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锅可能得电焊才能比较结实,那个可调电源不拆开看看吗?

外壳是超声波焊起来的,先不拆了电压指示挺准的和万用表差了0.几伏,拼多多2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在锅底加那个厚厚的金属板目的何在。除了多浪费燃气,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处,倒是价格一下子翻了许多倍 ...

我以前一直用电磁炉做饭,复合底给我的使用感受是不容易糊锅,锅底也不会烧变色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外壳是超声波焊起来的,先不拆了电压指示挺准的和万用表差了0.几伏,拼多多24元 ...

24倒是不贵,淘宝有那种仅有表头的可调模块(电压电流可调),30多块钱,得自己整个盒子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倒是不贵,淘宝有那种仅有表头的可调模块(电压电流可调),30多块钱,得自己整个盒子装起来 ...

哦 还可以调电流啊,买这个电源纯粹是一时兴起,买回来就开始吃灰了,目前没有用上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还可以调电流啊,买这个电源纯粹是一时兴起,买回来就开始吃灰了,目前没有用上的地方 ...

就是类似这种,淘宝PDD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