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ata线插头出白粉?

楼主(2024-03-03):
一块硬盘挂了,后来再用那条线时发现插口附着一些白粉,拆开看看

劈开塑头看到触片生锈了

拆出触片跟引线冷压点也锈了

原来1、4、7线跟2、3、5、6线的屏蔽层相连,引线是白色质地,磁铁不吸~不知啥材质?

坏掉的硬盘跟这根线有关吗?

网友:
肯定有关系。

网友:
这种插头没有金属弹片卡口的线我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A:
这种线材年限久啊,,应是在2010年左右刚出时的设计,,,

在潮湿环境。。。

网友:
容易坏硬盘跟电源关系很大

网友:
怎么锈这么厉害,进水了吗

网友:
长期没用,潮湿地方就这样

网友:
使用环境有点潮湿吧。。。。都发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材年限久啊,,应是在2010年左右刚出时的设计,,,

在潮湿环境。。。

经过10多年受潮在所难免,但是机器里还有另外2根SATA线的插口清爽光亮,没有生锈,而这条线剥开塑料里面的金属触片锈的厉害,可能塑料与触片互相侵蚀吧,潮气只是帮凶吧?

网友:
快收起来,白粉几百一克

网友:
生锈了,看着线不是很好

网友:
硬盘坏,线脱不了干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新的包装袋都没有拆也有这个现象,是主板带的,华擎的。

网友:
吓得我赶快检查一下硬盘插线

网友:
SATA数据线损坏大多数都是因为过度缠绕导致虚接的。

网友:
这个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生铜绿了啊

网友:
线的好坏与硬盘好坏肯定有关系

网友:
这是用是多少年啊,使用环境可想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