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20a铅蓄电池,能录像多长时间?

楼主(2024-03-03):
最近小区里面改造,大家的车只能停外面路边,好几个邻居的车被划了,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想在车里装个不停机监控,前后各一个,不知道12v20A铅蓄电池够不够?

网友:
普通小摄像头电源是5V1A,按这个功率算,12V20AH供2个摄像头,撑死续航24小时,考虑电瓶不能完全放电,所以可以按20小时算,一天10小时,能用2天
如果摄像头更大,或者考虑降压效率,那最好每天晚上都要换电,那就折腾了

网友:
装小监控啊,1000mah的锂电,大约能管8小时。
还要看你的内存卡大小。
要硬盘监控的话,最好还是接市电吧。

网友:
别想了,每天会疲于充电。。。除非你找到人体感应才开机还要立即录像的摄像头……

网友:
弄个带停车录像的行车记录仪就可以了,正常每秒一帧,检测到有人会正常录像一段时间,非常省电,用你这个电瓶最少能工作1个礼拜
要是弄普通摄像头,那你得考虑用50AH以上,20AH基本就是一天一充

网友:
你自己测一下功率啊计算啊,夜视的话功率会增加,计算清楚

网友:
10W/小时,电池不够

网友:
我的摄像头实际功率500毫安,这个电瓶用2天绝对没问题。

网友:
我是直接用充电宝连行车记录仪进行应急监控的,一晚上没问题

网友:
这里的装360全景呢,鬼知道划车的从哪个方向过来,兴许就在摄像头的盲区。

网友:
看看360  M320 行车记录仪,60AH电瓶可以用一星期

网友A:
监控也不一定能监控到,老实点买个停车位才是正事

网友:
最好还是接市电吧。

网友:
弄个太阳能充电板

网友:
这确实是个难题,曾经新车时回老家也被划过很长一条,装了摄像头之后就没有了。
很多时候就是个震慑作用。

网友:
不是有带太阳能板的那种户外摄像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控也不一定能监控到,老实点买个停车位才是正事

停车位也不是保险,买车库才放心

网友:
小区改造,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少的

网友:
有个核心问题,亮度,光线不足然并卵,我之前也是折腾了好久,最后弄的是前后双摄,震动录像,另外加的灵敏度高的开关,每次录像1分钟关闭,记录仪自身感应要非常大的震动才行,即使调到最高灵敏度也是,但是后来发现晚上录像不行,路灯亮度不够,我的记录仪还是比较贵的大品牌

网友:
12V20AH换算到5V就是48AH,一台2AH的手机可以播放8小时,行车记录仪应该可以连续工作192小时(8天)左右。算法比较粗犷,想精确的测一下记录仪的工作电流重新计算会更准确一些。

与其担心容量,你应该考虑快速充电的问题,以500毫安电流工作24小时为目标,工作容量是6000毫安时,每天行车1小时充满的话充电功率30W就可以了,所以可以采用锂电池包,做到10000毫安时,用其中的60%保护寿命,充电板功率30W以上,行车充电,停车断开,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