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科FS871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2024-03-03):
一台飞科剃须刀不启动,插电充一段时间也不启动,机体还很热,拆开测得电池挂了,换上以前拆来的飞科电池,以为好了,按按键也不转,按键接触良好,直接短接负极电机能转,不知哪里问题了,已知充电是正常的,芯片下方是充电电路,启动应该是芯片控制的,难道是芯片坏?

网友:
换电池都可以买一个了,直接引线出来外接电池,开关坏就外接开关,只要电机好的,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飞利浦松下等还会修一下

网友:
我是拆了里面所有的东西塞了两个镍氢电池进去。

网友:
哦 结果是换了电池剃须刀还是不动

网友:
开关按键不好了。按键上面垫一点东西试试

网友:
刀头太差了,我还是一直坚持飞利浦剃须刀算了。

网友:
便宜呀,飞科也算是平民跑车了。

网友:
也没几个元件,万用表一个个测

网友A:
学习了,这个是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个是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

网友:
修比换新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