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10块钱的hdmi采集卡,MS2109方案

楼主(2024-03-03):
如题,tb特价版各种红包+优惠,13块带hdmi线全款拿下,不过线的质量不大好,接口有点松

有图有真相

话不多说,开拆
先上全家福,这款采集卡是铝壳,做工凑合,不过盘起来手感非常棒,很适合做赛博文玩

主芯片MS2109,来自合肥宏晶,最高支持1920*1080@30Hz,主机端接口USB2.0,算是USB采集卡里最低端的方案,不过也对得住这个价钱

然后是一些外围电路,一路未知方案的dc-dc,ams-1117-3.3的3.3V LDO,存固件/配置的I2C EEPROM AT24C16N,容量16Kbit(2KByte)和一个24MHz小晶振

板子就是这么简单,背面有主控的散热焊盘,而且中间还打了个孔,不过没有元件

细心的网友应该发现了,hdmi接口后面两个脚没有焊,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对它的强度没什么影响,毕竟还有个铝外壳卡住

拆完了,简单给这家伙改个散热,网上看MS2109还是挺热的
给主芯片贴上3M导热双面胶

贴散热片

装回,注意不要把板子卡在中间螺丝孔的位置了,第一次装的时候犯了这种蠢事

EOF

网友:
不知道这种形式的采集卡需要什么软件支持?

网友A:
特价版登录送的红包才1块....难道是养鸡喂鸭活动兑换的大额红包?

网友:
看上去是软件编码压缩,应该用硬件编码。

网友B:
好价,小黄鱼入手过一个包装坏的28块,也是2.0的,折腾小主机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常用的usb摄像头app都不怎么友好,好多广告。后面发现热成像模块配的软件也可以用,至少没广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价版登录送的红包才1块....难道是养鸡喂鸭活动兑换的大额红包?

不是,红包4块多,其他优惠应该是过年时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价,小黄鱼入手过一个包装坏的28块,也是2.0的,折腾小主机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常用的usb摄像头app都不怎 ...

那种app禁掉联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