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Led感应灯换电池

楼主(2024-03-03):
这个感应灯是以前坛子里的朋友做的,买了好些个,一直在用,里面的电池用的也是旧的手机电池,这么些年下来待机不行了

那就外挂18650吧,打个眼把导线印出来

贴上3M背上,估计以后可以1年一冲了

网友:
继续换个手机电池呗,这么外挂多难看...

网友A:
我发现好多坛友维修改造时不考虑美观性,只讲求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好多坛友维修改造时不考虑美观性,只讲求实用。

现在确实应该考虑一下
当然坛友多数会先考虑实用,其次才美观。

楼主:
旧手机电池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之前换了后还是用不久,买新电池不符合数码坛的风格,况且手头18650管够

另外,这个感应灯,一般是放置在楼梯上,还有地上拐角处,用内置电池经常性会倒掉,因为头重脚轻,贴在后背上后就不存在问题了,稳稳的,而且靠墙放,几乎看不出裸露的电池

网友:
可以用红包买个18650电池盒背在灯后面,方便电池充电。

网友:
先考虑实用,其次才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手机电池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之前换了后还是用不久,买新电池不符合数码坛的风格,况且手头18650管够{:0 ...

两块钱撸一个2000ma的电池,现在还可以撸,赶紧去多撸几个备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04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手机电池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之前换了后还是用不久,买新电池不符合数码坛的风格,况且手头18650管够{:0 ...

你赶紧换个手机,不就有旧手机电池了。。。。。

网友:
其实使用18650锂电池,增加了电量,提高了续航能力,挺好。

楼主:
我去,商家要被你们撸秃了,还记得当年的刷卡器

网友:
有点丑. 跟楼上那样适当囤点手机电池. 比那种银色裸装的质量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