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谁用过太阳能监控的吗?能不能长期用?

楼主(2024-03-03):
想装个室外监控,看现在有种室外太阳能的监控,但不知道有没有用。有用过的坛友出来现身说下法

网友:
肯定能用,配个容量大的电池

网友A:
自带的电池和板子可能不够用,连续两天没阳光可能就没电了,最好自己计算好电流,考虑阴天情况,自己匹配好电池和太阳能板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电池和板子可能不够用,连续两天没阳光可能就没电了,最好自己计算好电流,考虑阴天情况,自己匹配好 ...

自己加电池?

网友:
这种不靠谱,建议买知名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电池和板子可能不够用,连续两天没阳光可能就没电了,最好自己计算好电流,考虑阴天情况,自己匹配好 ...

粗略看了一下,这个相当于2摄像机+2大功率红外灯+1云台+1SD卡录像机+1路由器的一体机,单个普通的网络摄像机应该不会耗电太大,模拟的更不用说。

网友:
插卡的不靠谱,流量是个问题。电池容量问题。太阳板定期打扫。

网友:
测运行电流,计算电池容量,估计一块电瓶也就用3天

网友:
供电不稳定是个麻烦

网友:
这东西的可靠性主要是日照时间,电池寿命和容量,还有存储介质寿命,不缺电的话还是用电源供电,距离比较远可以用太阳能供电WIFI远程录像,太阳能供电要考虑到连阴天

网友:
太阳能发电不靠谱,监控还是比较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