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灯又双叒叕坏了-拆修厨房欧普集成吊顶LED平板灯

楼主(2024-03-03):
昨天晚上,发现厨房的一只300*300的集成吊顶灯不亮了。当时一起买了3个,厨房装了2个,卫生间装了一个。有人会问,为啥不装个300*600的呢?这就是我为啥装两个300*300的原因了,一个300*600的灯挂了就看不见了,装两个300*300的,一个挂了还有一个,不至于摸黑。两个同时挂了的概率比较低。

废话不说了,上图:
wechat_upload170944938465e420a8ead1d

找个吸盘拆集成吊顶:
wechat_upload170944941665e420c8e9c25

经过互换驱动检测,还是灯板出问题,拆
wechat_upload170944946565e420f96092a

这是驱动,灌胶了,有一定防水能力
wechat_upload170944946665e420faf0e8d

拆下一堆螺丝,数码之家拆客22合一也露个小脸
wechat_upload170944946865e420fc94b90

继续拆拆拆
wechat_upload170944946965e420fdd8e32
wechat_upload170944947165e420ff0e404
wechat_upload170944947265e4210037c16
wechat_upload170944947365e421017beb9

终于见到灯珠了,铝基板上标注有5B6C,270,3.8,40,14等字样,看来是5并6串,长度270mm,宽度3.8mm,使用的是4014灯珠?
wechat_upload170944947465e42102c7b3b

翻出我的一元的万用表,检测灯珠好坏
wechat_upload170944947665e42104825de

9V的万用表的优点就是能直接点亮LED,遇到坏的就不亮了
wechat_upload170944984765e422777318a

手头没有4014灯珠,简单粗暴短接吧,等回头买些4014灯珠全给换了吧,有两处坏了,共10颗灯珠
wechat_upload170944984865e42278d989c
wechat_upload170944985065e4227a4807f

短接后连接驱动测试一下,亮了
wechat_upload170944985165e4227be79a1

装回去可以用,就是发光不均,有黑暗阴影,就这样吧,下次挂了买灯珠全部更换掉
wechat_upload170944985365e4227d9aa64

祝各位坛友周末愉快,明天又要搬砖了!

网友:
换灯珠比较废时间

网友A:
灯珠热死了,未坏的灯珠也只剩半条命,会陆续坏,建议换新灯条或全部灯珠一起换掉

网友:
撸主这想法有个性啊,竟然考虑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珠热死了,未坏的灯珠也只剩半条命,会陆续坏,建议换新灯条或全部灯珠一起换掉 ...

这样还不如换个灯。

网友B:
我试过这样维修过,但是管不了几天又会坏,最后不得不弃修。

网友:
淘宝有灯条卖,许多店铺首单优惠,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
楼主好眼力,看得远,知道这灯早晚会坏,所以一分为二装灯,真高手啊。

网友C:
能亮的灯珠命也不长了

网友:
这灯整洁度高、光润眼,。。。

网友:
宽电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亮的灯珠命也不长了

是的,质量堪忧啊,这才两年不到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这样维修过,但是管不了几天又会坏,最后不得不弃修。

我也曾试过这样维修过一支吸顶灯,左边10条灯条,右边10条灯条,修好几个星期坏其中几条的几个旧灯珠,最后修得自己彻底抓狂

网友:
寿命堪忧啊

网友:
不错不错又可以用十年,欧普的以前质量很好

网友:
灯珠要么就不换,要么就全部换新了,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网友:
装二只好,轮梯使用能延长寿命。

网友:
剩下的会陆续坏掉的。

网友:
两个灯挺好,长远打算,灯条也备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珠热死了,未坏的灯珠也只剩半条命,会陆续坏,建议换新灯条或全部灯珠一起换掉 ...

灯珠中心有异样就是剩半条命了吗。前几天我也是换的灯珠,好多中间都变颜色了,插上电有的还会闪几下,待会就会稳定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