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台式洗碗机面板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24-03-03):
家里的松下台式洗碗机是2019年买的,至今4年多了,不是每天都做饭,但每次做饭都用洗碗机洗碗,所以机器很实用。
最近出现了面板不亮,按键无反应的故障。机器总的使用次数不算多,但保修期只有1年,已经过保了。网上查了一下,网友反馈是内部排线断了,属于这款洗碗机的通病,售后换面板500多。也有网友自己连接排线解决了问题,维修难度不大,想着自己修一下试试看。
网上维修教程很少,内容也简单,所以发个贴分享一下维修过程,给出现同类问题的网友一个参考。
1、维修排线需要拆3块板

门板

门板

2、上下门板各需要拆卸2颗螺丝就能拆下来,比较好拆。下门板拆了之后,排线还连着主机,需要等底面板拆了之后才能取下来。

门板螺丝

门板螺丝

3、底面板的拆卸难度比较大,底面板没有螺丝,都是卡扣。按卡扣方向,向下按就能拆下来,需要用点力气。这里有个技巧,底面板8个卡扣,中间6个,边上两个,可以先向前翘起边上两个,然后向下拉。

面板上的卡扣

面板上的卡扣

主机上底面板卡扣01

主机上底面板卡扣01

主机上底面板卡扣02

主机上底面板卡扣02

4、底面板拆下来之后就可以取下下门板与主机之间的排线插头。

下门板排线插头

下门板排线插头

5、取下下门板之后,需要拆解下门板。先拆2颗螺丝,然后撬开顶部6个卡扣(方框中的卡扣,稍微向上翘,然后向外分开),最后把内板向外分开,分开的时候稍微向上拉,用点力气,因为中间还有几个卡扣(圆圈中的卡扣)。

下门板螺丝

下门板螺丝

下门板内板卡扣

下门板内板卡扣

下门板外板卡扣

下门板外板卡扣

6、拆下控制板排线

门板控制板排线

门板控制板排线

8、排线门板侧是单排12PIN,主机侧是双排12PIN,线序是乱的。

排线插头,门板侧

排线插头,门板侧

排线插头主机侧01

排线插头主机侧01

排线插头主机侧02

排线插头主机侧02

9、我用万用表量的线序分享给大家,见下图:我修好之后开机实测是对的。

排线线序

排线线序

10、排线断裂情况,6,8两根线完全断开了,还有几根也裂开了

排线断开处

排线断开处

11、焊接连接后的排线。虽然连上了,但这个地方开关门弯折频繁,估计用不了多久又会断。有没有老哥知道可以在哪里买到新的排线,比自己焊的耐用,这里先谢过了

焊接连接后的排线

焊接连接后的排线

楼主:
忘了说的,松下这个样子的洗碗机有多款,我的型号是NP-K8RAH1D

洗碗机型号NP-K8RAH1D

洗碗机型号NP-K8RAH1D

网友:
网上买同样的端子自己压接,换线

网友A:
同楼上   自己买特氟龙线和端子自己压   另外想办法让排线避免局部弯折角度过大可以有效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用原来的端子也能压挨个拆了,挨个压或者焊接。主要是线用长点

网友:
线皮太粗?穿孔太细?导致活动量太小  压死弯?

网友:
如果没有端子和压线钳,就剪掉弯折部位,换成硅胶线或者特氟龙线焊接上

网友:
将导线换成运动电缆,内部铜丝很细,耐弯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   自己买特氟龙线和端子自己压   另外想办法让排线避免局部弯折角度过大可以有效延长使用寿 ...

请教一下,你们说的端子是插头,还是插口里面没跟线的铜压线帽?如果是插头的话,叫什么名字呢?我在淘宝搜“洗碗机排线插头”,没搜到这样的

网友(2024-04-07):
排线插头如果有卖,请提供网店名,松下服务太差,一个排线小东西,换一下就换整个下门板,太坑了!

网友:
如此详尽的贴,是我辈学习之楷模

网友:
好贴 小日子的东西卡扣多 建议全部换线自己压 线留长保险些 一劳永逸吧   其实这种有活动铰链结构的电饭煲盖 冰箱门里面的排线都很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