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动力电池组激活

楼主(2024-03-03):
周末没事逛废品收购站,淘了两台平衡车,电池严重亏电,一块有20V,另一块只有几V,看了一些网上的教程,有些直接用充电器接电池组激活,有些是拆开电池组包装,测量每颗电池的电量后再用手机充电器或可调电源给电压底的电池单独激活,不知道这两种方法是否可行,有无安全隐患,忘懂的大佬指教一下,谢谢!电池组10节18650。 36V,充电器42V。2A

网友:
直接充试试?

-------------------------

网友:
我们都是20节电池

楼主:
我做了一个2P插头,(因为不是原装充电器,另外卖的一个,正负输出插头和车的充电接口正负不一样)直接插在主板上,可以充电了,7v多的那块电池已经充到了18V多

网友:
   如果电压在1v左右或者为零,激活了也寿命不长,电池巳经损伤了,这个我花大把时间试过,最长只用了半年.

楼主:
另外一台电压有20V的充不了,插上充电器亮绿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而电压低的能充

网友:
拆开,找出不良品,更换。

网友A:
小孩儿玩意儿!这有玩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孩儿玩意儿!这有玩的了!

难得折腾,两个已经挂海鲜市场卖掉了,两台功能完好,只是另一个充不进去电,可惜轮毂不是铝合金的,如果是铝合金轮毂还可以留下玩玩,改四轮车

网友B:
赚钱真快,帖子还没发完就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赚钱真快,帖子还没发完就出手了

没赚撒子钱,还另外买了充电器和打气筒,除了这两样,就赚了一碗小面钱而已,因为买的时候价给高了,卖出去的时候也不贵,两个一百都不到,充电器自己留着,打气筒还没收到货,就喜欢折腾一下而已,这种平衡车危险系数太高,如果在使用过程中速度快,一断电,人直接向前飞了出去,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小孩儿玩意儿!这有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