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塑料盒上开孔,怎么样做到又美观又方便省力?

楼主(2024-03-03):
撸了一个TS457内阻仪表头和这种盒子,要在上面开一个方形的孔,以前都是用电钻钻一圈洞然后再用小刀慢慢修,非常麻烦,怎么样才能又快又美观的在塑料盒上开孔呢?手里有科麦斯小电磨,撸一个玉米铣刀用来开孔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上cnc,简单高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cnc,简单高效好看

没有那么高级的设备。。。

网友B:
电烙铁换个切割头切完再用电磨机打磨一下

网友:
便宜省力只能是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换个切割头切完再用电磨机打磨一下

看别人直接用小电磨切割貌似也很方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p4y1971B

网友:
只能看你手艺了,雕刻刀上

网友:
找不锈钢 的小方管 接在铬铁头上

网友:
电磨+锯片就好了啊,大方形是最好切的了
小形状就只能用旋转锉或者铣刀慢慢修了

网友:
我就是用6楼的小圆锯+锉刀开孔的,比电钻钻孔方便了许多。

网友:
上雕刻机吧   会操作G代码,就很快处理完

网友:
锉刀+铬铁

网友:
搞这么一排一排的太不好弄了,尤其是对不齐

网友C:
老老实实的打孔 很好打

网友:
圆孔用电烙铁,方孔用电烙铁加薄方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的打孔 很好打

哈哈,我以前也是这样搞,打完孔还要修太麻烦了,看别人用小电磨切割貌似更方便,打算也试试小电磨+锯齿切割片的方式

网友:
搭车看看大神们的好经验

网友:
防水盒那些质量都很差的,小心搞破了,切割不成问题,很轻松的。

网友:
我是用电磨打一圈小孔搞下大面积的孔,然后用锉刀修一下。

网友:
用钢锯条加双面胶贴上去,然后用烙铁靠着直边烫,或者电磨加小圆锯顺着直边切都很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