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早期敏华消防应急日光灯电源

楼主(2024-03-03):
(图片)

网友A:
早期的消防应急灯做工很好,电池、电路一码归一码,到现在,为了抠成本越来越省料,寿命也越来越短。

网友B:
4节电池的,确实比较早了,后期的都是1节电池了。

网友:
用料比现在的好很多

网友:
是ge公司产的电池吗?

网友C:
现在好多电池就一节了

网友:
早期的,都是差不多。4节电池的。

网友D:
这样的不懂得修理了,还是以前蓄电池加变压器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电池就一节了

现在都用LED了,省电不少,同样亮度能做到应急照明时间比以前长,也就没必要用大容量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消防应急灯做工很好,电池、电路一码归一码,到现在,为了抠成本越来越省料,寿命也越来越短。 ...

现在改成LED灯管,一个空架子,电路和电池在灯管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节电池的,确实比较早了,后期的都是1节电池了。

有的改成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不懂得修理了,还是以前蓄电池加变压器的简单。

电路坏的少,多半是电池坏,主要是放电少,

网友:
早期的应急灯还是不错的,后来都是那个中山的

网友:
听说这个暴利

楼主:
现在都改成LED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改成LED管

玻璃灯管不安全,高温后容易碎裂,应该用半透明塑料加铝合金散热。

楼主:
玻璃灯管还好,用的过程中,还没听说碎裂,一般是人为

楼主:
主要是才回的新灯管有数量,怕拆坏,不然拆开个看看里面用的什么电路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