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由器信号问题,有没有办法外接天线?

楼主(2024-03-03):
我用2台TP-LINK AX3000满血WiFi6千兆无线路由器的易展功能组成MESH网络,但是不会马上切换信号最近最强的那个路由,能不能把天线外接出来,天线接到房子中间位置呢?

网友A:
那是固件(漫游值或者弱信号值没有设置)的原因,和天线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固件(漫游值或者弱信号值没有设置)的原因,和天线没关系.

我的第一个路由是入户弱电箱里,位置不好,实际拉出来全屋都有信号,不懂硬件,不知道能不能外接天线,把天线藏在天花板里面,路由器拉出来还要接电源,比较麻烦。

网友:
2楼正解,,路由器设置问题,,多调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固件(漫游值或者弱信号值没有设置)的原因,和天线没关系.

看贴又学到新知识了,谢谢!

网友:
任何切换都是一样的,要到一定阀值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一个路由是入户弱电箱里,位置不好,实际拉出来全屋都有信号,不懂硬件,不知道能不能外接天线,把 ...

外接天线也不能过长的,你这个要求太长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