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供电,50米2.5平方铜包铝线,线损会有多大?

楼主(2024-03-03):
市电供电把被人偷电,
但是用12v供电,供电线长度为50迷,会不会线损有点大?

网友A:
查了一下,2.5平方的铜包铝线电阻率大概11Ω/km,50米正负极两根线,电阻就是1.1Ω,线损根据你电流计算就行,总之12V供电条件下小不了。

网友B:
我只见过铝线外边一层铜色绝缘漆的微波炉变压器,现在的可调管子也大多数铝管外边包一层铜色耐热塑料层,电磁炉的发热盘也是铝线刷一层铜色绝缘漆,从没见过铜包铝线。我原工作单位是生产高压电输送用铝包钢的,那玩意铝层有一定厚度的
楼主这种情况,改成直流、用铝线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2.5平方的铜包铝线电阻率大概11Ω/km,50米正负极两根线,电阻就是1.1Ω,线损根据你电流计算就 ...

12V供电条件下线损多少? U*U/R,线损接近100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铝线外边一层铜色绝缘漆的微波炉变压器,现在的可调管子也大多数铝管外边包一层铜色耐热塑料层,电 ...

你说的是变压器,要用绝缘漆,给市电用的铜包铝,里面的细线外部不绝缘,所以是铜包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变压器,要用绝缘漆,给市电用的铜包铝,里面的细线外部不绝缘,所以是铜包铝? ...

我接触的是家电,楼上说的那种几十平方的电线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的是家电,楼上说的那种几十平方的电线没接触过

2.5平方啊,铜包铝

网友:
那就用380V供电,不怕烧设备的尽管来偷

网友C:
12V供电得看电流多大,电流小也不用考虑线损阿

网友D:
这个看前端功率,就两个摄像头的话影响不是很大,或者改成48V供电,这个线损少

网友E:
买两个“日本变压器”,先把市电升压,到位置了再降压,中间440v普通电线完全受得了,偷电的就受不了,而且受变压器限制功率上不去。

网友:
要输出多少功率?铜铝容易起化学反应腐蚀,一般连接都要过渡,上锡或者用黄铜过渡

网友:
12V供电线损关键要看负载功率

网友F:
是不是鱼塘或者果园装监控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鱼塘或者果园装监控用啊?

可以这么理解,实际环境更加恶劣,主要是怕被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前端功率,就两个摄像头的话影响不是很大,或者改成48V供电,这个线损少 ...

改成48V供电,转换电路每个也要消耗1瓦特?

网友:
接个限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供电得看电流多大,电流小也不用考虑线损阿

电流太小 供不过来 压降太大,摄像头一般要0.5A以上电流才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两个“日本变压器”,先把市电升压,到位置了再降压,中间440v普通电线完全受得了,偷电的就受不了,而且 ...

电死人 自己赔钱  因为这个是私拉电线。电死人 自己赔钱  因为这个是私拉电线。电死人 自己赔钱  因为这个是私拉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供电条件下线损多少? U*U/R,线损接近100瓦么

公式u*u/R这里的R不是指电线的电阻,是包括设备和线路的电阻之和。设备电阻不好测量,你应该测量设备工作电流,用电流乘以线路电阻得到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