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简易nas,现在用什么工具下视频?

楼主(2024-03-03):
我刚用路由器和移动硬盘弄了个简易nas,安装了aira2服务,想下点电影。

但是现在是电影下载链接大部分是迅雷的,或者磁力的。
我用aira2下载时,基本没有速度。bt服务器列表也更新了。
用Motrix等bt软件下载也是没有速度,或者速度特别慢。
请问大佬们,现在都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
你去百度贴吧pt吧 先搞个小站玩玩,  有nas想看电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docker 版本迅雷

楼主:
迅雷需要会员吗?

网友A:
迅雷链只能用迅雷,现在迅雷远程还活着么?
路由器如果没公网ip,bt这些基本没戏,一般来说qb速度会快一点,美没公网的情况下linux下那堆bt软件就没一个能打的
下载windows下一个比特彗星基本干翻所有bt下载软件,下载还是win最强

网友:
这样也行?膜拜高手

网友:
不是工具问题,是你要弄个PT账号,并且养活。用PT站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雷链只能用迅雷,现在迅雷远程还活着么?
路由器如果没公网ip,bt这些基本没戏,一般来说qb速度会快一点 ...

群晖nas版,速度很好,就是有些电影版权问题,要找磁力链用ds下载

网友:
群晖版迅雷很好用啊

网友:
用qb tr 都很好用 新手也可以使用迅雷

网友:
群晖版迅雷好像装不上

网友:
有盒子,最好再搭配一个win机,做桌面跳板